y460经常蓝屏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8-01-18):
去掉PR197 就可以改,其他的都不用动

要让大家失望了,改了后没好,电流到1.2A就停住了,不过有时能正常开机
后来将独显的供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拆了,能正常开机,测试中...

网友:
上次有一台这个机子,换了南桥还是没好,客户没修放弃了

网友:
描述的有点简单啊,一个电阻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去掉独显开关,没有出独显供电不会掉电吗。

网友:
就一句话解决,楼主描述有点简单

网友:
楼主如果能将PR197的位置拍个图片就更好了,方便它人

网友:
PR197  独显供电核 心开启,

网友:
没研究过,那这个还是很好改啊,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哈  成功了好多个了  。。。。。。。。。。。

网友:
以往都是换显卡的  没研究过,那这个还是很好改啊,下次再遇到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能开机,可以打上驱动就可以!!!!!能开机,可以打上驱动就可以!!!!!

网友:
成功改了N个本本了。。。。。。。。。。。。。。

网友:
有些客户好说话,直接改也省事,有些客户要用独显 那只能好好修了

网友:
直接拆掉GPU就OK了,不会发热啊,我就是这么干的啊

网友(2019-10-27):
改了后还蓝屏不?这种蓝屏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