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一台6代刷机不过

楼主(2018-01-18):
刷机如图...用ITUNES也是到恢复固件这里卡住(不出代码,像死机了一样,等很久也不过)..是不是基带CPU的问题,或是应该重点查下哪里?

网友:
刷机到这,硬盘已经写完了,进度条应该最少在一半了,不是硬盘的问题,估计是基带,检查一下基带几路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
  高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写不进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先硬盘 这个好搞 不费事

网友:
如能描述一下刷机前的症状和电流,会有更准确的解答。之前遇到一块故障板也是这样一直等待下去不报错,电流跑到50-60ma的样子,是U的问题

网友:
DFU模式有试过吗??还是不行???

网友A:
基带或码片多数虚焊问题,我收集的资料显示,从新写一个码片上去再看看

网友:
发 给我 修把

网友:
对手机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有些地方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或码片多数虚焊问题,我收集的资料显示,从新写一个码片上去再看看

应该是码片,拆下来看码片都翘起来了,但是重植了没用..估计码片挂了......这个写码片的话要用那种硬盘测试架嘛?还有刷写的资料哪里来?

网友:
用爱思普通刷机那种 一个圈的那种 看卡在哪里 80%卡住的话 基带问题  拆下基带 掉点的补一下装回去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报-1把 应该是报-1把 应该是报-1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