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_H61M_DS2REV2.2的5VDUAL在跳变求助

楼主(2018-01-18):
主板型号:GA_H61M_DS2REV2.2
故障:ATX通电不出5VDUAL

首先测试5VDUAL有无短路,5VDUAL对地0.45MΩ,无短路。
图纸要想出5VDUAL前提就必须P_EN为低电平,现在测出来为5v。U8的1脚为低电平说明U8正常-SLP_S3信号正常。
往下走
P_EN 是由-DEPSLP转换得来的,这里-DEPSLP正常应该是高电平。现在-DEPSLP在跳变。
PCH_DPWROK测试得出为3.3V正常。
DSWVRMEN测得3.08v  INTVRMEN测得3.08v  -RTCRST测得3.2v 均为正常

-DEPSLP直接由桥发出。32.768前面是有波形起震了的,DSWVRMEN、 INTVRMEN、 -RTCRST、PCH_DPWROK这几个信号测试都正常,现在我不知道前面是否还有什么信号可以测试的。
加焊了一下桥,结果还是一样。求大神看看,我该怎么修完全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为了这个2分是 花了我好几个小时,回复啊,一下没有了

网友A:
我没看明白第一张图的P_EN是怎么开的

网友A:
断开Q74  后  —DEPSLP的电压还跳变吗  敬待你修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第一张图的P_EN是怎么开的

当D5的3脚得到高电压的时候会送给2脚P_EN关闭Q69,当Q64位高电平的时候不导通P_EN位低电压。
U8的2脚通过R435、R434分压得到2.5V,此时VCC还没有通电,2脚电压比3脚高,1脚输出低电平。经过R411得到P_EN的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Q74  后  —DEPSLP的电压还跳变吗  敬待你修复结果

拆Q74\D9\Q75\Q72后一样跳变。。。

网友:
故障已解决,PCH_DPWROK有微弱的0.03V的变化,测Q34有0.3v,应该就是Q34不良了,用镊子短接1、3脚,5VDUAL正常了,换掉后-DEPSLP不再跳变,5VDUAL、3VDUAL正常。触发跑马。

维修结束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