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A700一体机秒杀

楼主(2018-01-18):
联想A700一体机开机显示10 seconds power saving,拆机,撬棒直接撬外壳就可以。看电流感觉像显卡,直接取风扇和散热片,显卡电容大面积腐蚀,和台式机H615故障原因一样,应该是海绵粘胶有水分。将腐蚀的都取掉上电开机,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Lenovo logo.......这机器见的不多,感觉这种问题肯定是通病了,胶不好。

网友A:
电脑不显示不开机 还能显示这个吗?10 seconds power sav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不显示不开机 还能显示这个吗?10 seconds power saving??

因为这个机器带有电视功能。。。。。。。。。。。。。。。

网友:
看了关天还是没有看明白,水平有限

网友:
联想一体机就是这么的奇葩   ,     下次就可以直接秒杀这种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机器通病,下次碰到就可以秒杀了,加分收藏

网友(2018-02-27):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机器带有电视功能。。。。。。。。。。。。。。。

是的,那个提示其实和电脑没有关系

网友:
联想一体机做工不行啊 联想b460笔记本也是 一样的   ,     下次就可以直接秒杀这种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5-16):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 拆机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换电容,如果换电容还短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