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125 艰难维修

楼主(2018-01-18):
接到机器,电池可以触发不亮机,单独用外接电源不触发,拆机测公共点无电压,保护隔离没过, 测到时ACOK 没电,,看图纸ACOK 是充电芯片88731  的13脚,到这里就弄错了,走了很多弯路,88731 DCIN   19V  ACIN 3.6v 均正常,于是直接拆了一个88731 换上还是,难道换的是坏的,又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又打了88731其它脚位,都正常为什么就是不出ACOK , 难道ACOK 外面拉低了打阻值正常,难道88731 ACOK 到 隔离管那边PQ4 开路了,测88731 到PQ4 G 级 电阻果然不通,难道真的断线了,这时看到88731的 13脚 内部叫 ACOK  出来后叫AC_OK   不等于外面的ACOK,  AC_OK 到PQ56 转换成ACOK 到PQ4 ,这才恍然大悟,就是一个ACOK 和AC_OK,没看清楚,弄了很长时间,  最后发现,PQ56 居然不在了,原来PQ56 刚好在小电池下面,电池用胶粘在PQ56 上面的,取小电池的时候,不PQ56 给带下来了,拆了一个装上, 本以为好了,通电跑0.2 ,关机再开0.45-0.55 -0.47 一直乱跳,,这CPU 坏的多,直接换了料板上拆了个装上涛声依旧,。。。维修进行中。。。

网友:
期待下文,有配图更好看,更直观

网友:
有配图就比较完美了,楼主还要让大家期待下集分解吗?

网友:
期待着楼主能修好,我也有这台机子,图更好

网友:
期待图文解说~!!!!!!

网友:
有图子吗,查查图子,看几个SV+供电如何~!

网友:
还是没修出来,客户不等了,还给客户了,白整了很久郁闷哦!!!

网友:
这E125是不是哪个12寸的THINKPAD,AMD的?这机器主板好像不是很贵吧,很早以前弄过,还是打了黑胶的

网友:
这种垃圾AMD的平台很容易坏啊,我修过好多是026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