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实地小白修phone6接电小电流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8-01-18):
来实地已经两个月了,是交下作业的时候了,
从万老师那领了一块故障板后开修

拿到手后经过观察,板面主电源附近多处进水腐蚀的痕迹,接电漏电170mA,触发后220左右。

翘掉iPhone6通病的三颗电容和腐蚀痕迹明显的电容后,漏电依旧。没办法,开始熏松香吧!但是100多毫安的电流本来就不抱太大希望熏出来,经过几分钟接电熏松香后,主电源右边附近松香有微弱融化的痕迹。擦掉松香,接电拿受摸,整板还是只有主电源、音频、NFC附近发热,于是拆掉依次主电源、音频、NFC在拆掉NFC后接电漏电完全解除(判断是NFC损坏引起的漏电),于是依次装上主电源IC、音频、更换NFC后,开机定电流到50毫安。于是测量开机复位信号1.8V发现没有电压,并且对地短路,果断拆掉背面显示触摸电源IC(连接复位的有USB管理、CPU、显示触摸电源、主电源刚刚更换过排除),接电测试,复位信号正常,此时电流表电流跳变正常(电流表拍摄发现会闪屏,拍不清楚)。判断显示触摸电源IC损坏导致短路,复位电压被拉低。在更换显示触摸电源后开机正常亮屏,维修结束

二期即将结束,在此感谢一期二期的四位老师,张老师、朱老师、徐老师以及万老师对我诲人不倦的教导。还有十天左右就毕业了,马上就回家过年了,提前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吧。(文笔较差思路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A:
依稀记得那块手表是海鸥的
小伙,看好你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那块手表是海鸥的
小伙,看好你哦

这都能认出来,厉害,你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了,因为来迅维你是第一个关注到我手表的。2018,一起加油。

网友C:
文笔还是可以的,思路也很清晰啊,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笔还是可以的,思路也很清晰啊,太谦虚了。。。。

过奖,过奖。维修过程中还是走了不少弯路的,老师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认出来,厉害,你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了,因为来迅维你是第一个关注到我手表的。2018,一起加油 ...

说的我好像见人就首先看手表一样,其实我主要看气质!在学校时间不多了,跟万老师学学飞线,大面积涂绿油,疯狂补点。当然徐老师的理论也要认真做笔记,多思考。最后张老师的教导也不能忘记。加油!
最后批示:完该帖全达到认证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我好像见人就首先看手表一样,其实我主要看气质!在学校时间不多了,跟万老师学学飞线,大面积涂绿油 ...

对,看气质。大面积补绿油还没干过,其他的都有在练习和做笔记。另外,感谢领导百忙之中批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笔还是可以的,思路也很清晰啊,太谦虚了。。。。

谢谢夸赞。几位老师也提供了不少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