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H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18):
机型:X84H

板号:K43LY

  rev:5.0

故障:不通电

接修一台ASUSX84H,客户说机器在其他地方修过没用几个月又坏了。

说起这板子大家一定不陌生吧,通病一大堆。

见板号

板子到手上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没短路的通电0.01
拿起万用表量3V有,5V没有。
5V线性有,经PU8101转换给EC供电+3VAO也有,排除这个通病。
量EC120脚AC_IN_OC#为低,排除这个通病。
量BIOS8脚无供电3.3V,找到问题,按通病来处理从PU8101的4脚飞根线过来,然并卵,这个竟没好。

这个机器EC得到+3VAO供电,同时会开启系统供电的3v,3.3v正常输出后给BIOS,EC提供电压,EC在供电,时钟,复位,AC_IN_OC#,等待机电压正常后,读取BIOS信息,在发出信号去开启5V电压。(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还望指正)

回到板子,BIOS供电也有了,机器还是不触发,想着BIOS资料坏了吧?立马刷了一个确定好的程序还是一样的。。。

索性直接换了个EC,换EC比查条件来得快啊,当然,如按照我的分析来的话条件都有了

换完EC插电灯亮了,电流到0.19反复重启

还有问题,继续干,戳到内存供电只有0.22

PU8300的2脚和9脚P_1V5_VDDP_20正常
15脚P_1V5_EN_10不正常,断电习惯性的打下阻值,没短路

继续跟SUSC#_PWR来到这里

戳PSL8103处SUSC#_PWR还是没3.3高电平,戳PSL8102处SUSB#_PWR有3.3高电平

换的EC是个坏的,运气真好!!!XXXX

想着SUSB 正常只是SUSC没。把它们连在一起行不行???

EC上不好操作直接在排阻上来

再次通电内存供电已经出来一路小跑亮机

最后  各位老板加点分 谢谢。。。。

网友:
确实。这机器有通病,我修过几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有毅力呀,连EC也换啦,这工程有点大哦

网友:
这桥我碰到几次都是排阻坏了,华硕的板质量不怎么样,问题多

网友:
为啥不查EC条件就直接换EC了?、好果断的感觉

网友:
这机子这问题还比较多

网友:
楼主点位运用的不错哦,华硕的点位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高手就是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链接排阻,难道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网友:
看到华硕的点位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啊,链接排阻,难道不知道为什么没电

换的新EC是个坏的 ,还好跳过这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强大技术,牛,楼主技术棒棒达,思路清晰,学习值得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很多呢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高手学习。。。。。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高手学习。。。。。。

网友:
历害的很,高。。。。。。。。。。。。。。。。

网友:
超详细文章,这是往死里修的节奏,能修不好都是奇怪的事了

网友:
如果所有主板都有这么详细的维修方法那是怎么的天下,天下维修佬万万千千,能干活的十好活的真不多了

网友:
一台E430也是换了EC机器反复重启, 我再找个EC换了试试

网友:
川哥老司机,修机都是秒杀。。。。。。。

网友:
维修就讲究个快速 变通。。。。。。

网友:
老司机点位图运用的六六的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