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小修一列

楼主(2018-01-18):
机型:X450C

板号:X450CC

         Rev:2.3

故障:不开机

这个机器放店里有几天了,之前不通电的修通电后不跑码,吹下桥没好感觉不好修就放在一边,先搞简单的,客户催起来了,不搞不行啊。。

板号

触发电流到0.8停住

除+VGFX_CORE电压没,各大电感电压都有。。。

打开点位慢慢跟着时序来吧

听前辈的时序倒着查可以减少不少时间

戳到BUF_PLT_RST#平台复位没有,运气爆棚一下找到故障,断电习惯性的打下阻值

WIFI槽22脚对地短路了

相连的没几个件,先确定PCH坏没坏,桥挂了就不好玩了

断开SL2423,PLT_RST#端阻值500多,说明不是桥引起的

为了省事直接烧鸡,网卡发烫。去掉后阻值恢复正常。

一坨锡连上SL2423

上电已经顺利亮机

码字不易,各位老板动动你们的金手指加点分。

 会员14997752元2023-5-11 16:14

网友A:
平台复位短路的真不多!楼主运气也好

网友B: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C:
楼主烧鸡大法应用的不错,有点位的话,估计一个一个拆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短路的真不多!楼主运气也好

运气的却不错

网友D:
相当厉害啊!学习了!楼主是个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找到问题就简单找不到问题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烧鸡大法应用的不错,有点位的话,估计一个一个拆也可以

恩 是的 烧鸡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厉害啊!学习了!楼主是个老司机啊!!!!!

找到问题就简单,找不到问题就复杂

网友E:
图片拍得不清楚,将就着看吧

网友F:
恭喜完修。 因为没有该机图纸,请教WIFI槽22脚是什麽功能? 谢谢。

网友:
平台复位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因为没有该机图纸,请教WIFI槽22脚是什麽功能? 谢谢。

感谢加分  MINIPCI22脚是PLT_RS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当厉害啊!学习了!楼主是个老司机啊!!!!!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拍得不清楚,将就着看吧

图片拍得不清楚,将就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完修。 因为没有该机图纸,请教WIFI槽22脚是什麽功能? 谢谢。

平台复位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短路的真不多!楼主运气也好

桥没坏的话                                  一般都是网卡 声卡之内的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没找到故障点是一种煎熬

网友G:
好样子的,图纸和点位都有,也有如神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好样子的,图纸和点位都有,也有如神助

感谢加分  只有点位   ASUS图纸的内部账号我是没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加分  只有点位   ASUS图纸的内部账号我是没搞到

再次感谢加分  只有点位   ASUS图纸的内部账号我是没搞到,弱弱问一句楼主有吗 ? 可否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谢谢了                     学习了

感谢捧场

网友I:
短路了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厉害了

网友J:
厉害了   平台复位没电  一般都是前面的PG还不正常    竟然有短路这种问题

网友K:
楼主帖子上的时序图是这款机器的还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路了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厉害了

这里短路桥没坏,就剩网卡声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   平台复位没电  一般都是前面的PG还不正常    竟然有短路这种问题

恩是的 ,修到过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帖子上的时序图是这款机器的还是通用的?????

INTEL标准时许

网友L:
这种机器短路的很少吧。 好运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机器短路的很少吧。 好运气呀

运气不错 修机比较顺利

网友M:
楼主老司机,经验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老司机,经验很丰富

老司机 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N:
厉害,简单明了。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厉害,简单明了。学习。……。…。…。………。…………………………

老司机 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 也有翻车的时候

老司机 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O:
这样的问题一般很少想到吧,然而楼主还是修好了,果然是大师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样的问题一般很少想到吧,然而楼主还是修好了,果然是大师啊啊啊

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

网友:
我的笔记本X450VC也是这个板子

网友:
我的现在开机不上电。。。不知道找谁了。小地方没人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