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系列维修

楼主(2018-01-18):
机型:SVF152A29T

板号:DAOHK9MB6D0
故障:屏幕一直闪不显示

接修一台SONY15寸机器,通电无显示,屏幕一直闪烁(手电筒看)换了屏也是一样

确定主板有问题开拆,见板号,

一开始看这现象估计屏供电不对,换屏的时候量过屏供电确实不正常,密码芯片供电也不正常。。
直奔屏供电电路一戳只有2.6V

打开图纸追其来源。

我电脑里面搜索HK9有俩图纸,都对不上这板子位号,上论坛下了2个跟我电脑里是一样的,

还好,最后下了一个与位号匹配的图纸,共享出来,真心不好找
索尼SVF-152A25T Quanta_DA0HK9MB6D0 REV

网友A:
想请问下怎么吹下就会变回14.5V,意思是这个坏了?那怎么会被拉低?想请教下

网友B:
不错的经验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贴,谢谢楼主分享

哥 觉得好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下怎么吹下就会变回14.5V,意思是这个坏了?那怎么会被拉低?想请教下

恩 坏了  拉低了                            去掉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谢谢精彩的分享!我还不大明白14.5是怎么来的  多谢学习了

网友:
我也没大明白  是AQ1的DG击穿了吗

网友:
看你笑了,就知道一眼就看出烧坏了。

网友C:
顶下楼主,楼主也是认认真真的写了这个贴分享给大家,加分支持。

网友:
历害的很,高。。。。。。。。。。。。。。。。

网友D:
不错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我都是直连

网友:
很好 很好 不错不错 鼓励一下啊

网友:
MAIND确实是经典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下楼主,楼主也是认认真真的写了这个贴分享给大家,加分支持。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经验,一般遇到这样的,我都是直连

有的直连关机后FAN都还在转呢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SONY的机器图纸好找那修机器就容易多啦

网友:
这种分享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楼主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高手就是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确实是经典问题。。。。。

网友:
maind 问题遇到很多,连的器件又多 不好找

网友:
这板子就喜欢坏这里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高手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早日能用上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高手学习。。。。。。

网友:
电脑原理 和逻辑分析很娴熟哦   像大神致敬

网友:
直连就可以吧
,省事还快…-………

网友:
mos管击穿了呀。肯定是,修的很好。

网友:
技术不错大神,下次修到了可以试下

网友:
几天未看贴,差点又漏掉如此精华贴,加分支持

网友:
图文并茂,大神修机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正需要用到,这一块修得不多啊,经验较少啊#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用到,这一块修得不多啊,经验较少啊

网友:
是暗屏还是直接开机无显示。。。。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这么详细,思路很清析

网友:
川哥老司机,牛B,威武。。。。。。。。。。。。。

网友:
lvds线路维修 又多了一条维修之道

网友:
广达的时序 思路清晰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