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708新款机型拆机更换电路基板键盘

楼主(2018-01-18):
           昨天接到的一台2016 APPLE A1708新款机,客户反应键盘右边进果汁,右边键盘部分现在已经部分失灵,要求更换键盘!说起换键盘以前的A1181 A1278  1370 1465  1466 1286键盘换过不少, 1398 1502也换过几次(需要拆打胶电池)。这款1708还真没换过,所以先查下配件价格跟客户报好价格再换。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机的键盘比以往的键盘贵6-7倍,我的乖乖,什么键盘这么贵?难道上面镶了金的?跟客户谈好价格同意后机器留了下来。今天收到键盘才知道,这键盘做工和复杂程度确实比以往的机型多太多了。底板不再是以前的(就单纯一键盘+开关)金属托底,而是换成了纯电路基板,板上集成了LED背光灯,风扇控制电路(风扇的接口做在了键盘电路板里面,这要是哪天风扇电路问题不转了,没准还得换键盘。成本和工程量更大了,说到这里苹果公司这样设计是为了机器更薄还是故意增加机器后期的维修成本?)。由于也是第一次拆此机型,所以拆机过程中都有拍好照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做好记录,以免哪里上错镙丝,就麻烦大了。首先当然是断开内置电池供电,拆下主板:拆主板注意三个地方,一是电池连接处有一排线,二是屏线连接处也有一排线,三是TPYE-C充电数据接口,主板一定要保护好这三次易坏易变形!
      接下来就是拆除屏总成部分:苹果换键盘我都是把屏总成都全部拆下来,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更换键盘过程中发生意外戳到液晶屏。一方面是拆除键盘时要拆下不少的小镙丝钉,另一方面是部分键盘不单是镙丝钉还有铆钉,铆钉掉下来后极有可能掉在C壳的反面去钉坏屏幕。所以个人还是保险起见,都是将总成拆除再换键盘。当然以前的1278 1286 1466 1465 1370可能有些朋友并没有拆下屏总成而直接换的键盘,这个就因人而已。个人习惯吧!这款1708由于键盘做在了屏总成固定柱的下方所以是不得不拆的。
      刚刚说的屏总成拆下来后也要注意保护好,屏线部分有金属铁扣,所以最好是用泡沫将屏部分保护再放置,不要直接将屏线位置的金属部分直接放上面容易挂花,甚至挂坏屏幕,这屏可不便宜哦!!!接下来就是此款机型还要拆除双面胶固定的电池(先将下方的触摸板拆除),电池分为3部分,电池间由线路串联起来,拆电池我是借助电吹风机,加热后用两个扁平的翘片慢慢拆下。不能使用蛮力。切记注意电池之间的连接线,拆得好就好,拆不好轻者电池报废而已,重者就是发生火灾了
      下面接来就是此次任务的主角----拆键盘,说白了前面这些功夫都是为了拆这玩意儿。苹果的设计够有意思!此款键盘的背光已经和键盘做在了一起,所以直接将键盘上面的绝缘胶去掉即可。下面就是要使用暴力的时候了,键盘背面的电路基板不再像以往机型的键盘是金属铁皮,可以去掉镙丝后直接拉起来,但这款键盘根本不行,只能暴力的一颗一颗的键位拆除。说到暴力大家以后遇到了也要注意力道,毕竟C壳键盘框与框间也是很细小,太用力可能会导致键框位变形,到时安装新键盘就不好对位了。换上键盘按原路装回即可!此过程就此略过。。。。。
       以上就是更换此款机型键盘的过程和注意点,没啥技术含量,细心,耐心就好。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发现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冒险经历。从中也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和了解哪些地方需要的注意事项有必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下次你们遇到也就轻车熟路了,各位喜欢的司机朋友们帮忙加加分吧,谢谢!

 会员10165222元2023-1-9 13:57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我都还没换到这种键盘,楼主换了多少钱?

网友B:
要是贵的话怎么不修一下,还可以多赚点。矩阵键盘原理都一样,无非按键短路或者电路短路飞线

网友(点评):
芯片全部打胶,进液的键盘基本上是换了才稳定 的,我可不想让客户用几天又回来找我啊,这机我是不想再为键盘去拆它了。

网友C:
佩服,我换过A1466换了两个小时。除去铆钉用买键盘带的小螺丝拧的。后来眼睛都花了,我想你也一样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工程,我都还没换到这种键盘,楼主换了多少钱?

对于这种机器,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把它修好。太麻烦了这换键盘的。

网友D:
C面铝合金那么单薄 就怕拆变形或者断掉

网友:
很好  很好  很不错的

网友:
高手  高手  很不错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次真习学习了,下次遇到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E:
A1708 换键盘就是这么变态!
前两天已经更换过了!不多说~~~··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我换过A1466换了两个小时。除去铆钉用买键盘带的小螺丝拧的。后来眼睛都花了,我想你也一样紧张。

比起1502 1708 1466还好了,起码不用拆电池啥的,我最怕就是电池间的连接线意外断裂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面铝合金那么单薄 就怕拆变形或者断掉

是的,你看我拍的图片,最后坏的键盘基本上是拆得稀烂才下来的,不再是像以前的苹果一个整体。加上铆钉又多,又不敢太用力去翘,一怕键盘框架变形,二怕戳伤框架,用苹果的人都比较讲究,外观上的瑕疵都容易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708 换键盘就是这么变态!
前两天已经更换过了!不多说~~~··看图!

大佬跟我拆得差不多呀,原来的键盘都是拆得稀巴烂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708 换键盘就是这么变态!
前两天已经更换过了!不多说~~~··看图!

看你拆键盘没有将总成取下,而是在屏上方垫了一张报纸,我是不敢这么操作,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A1708 换键盘就是这么变态!
前两天已经更换过了!不多说~~~··看图!

我们居然用的同一款镙丝刀,宝工的,我这镙丝刀用了5年多了,钢火没得说。别的镙丝刀拆不下来的这个都可以拆下来。

网友F:
换个键盘都这么复杂!!这做工不服不行啊!!我好奇楼主收了几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键盘都这么复杂!!这做工不服不行啊!!我好奇楼主收了几K!

棕棕红,明白了吧。拆得这么麻烦,风险也不一般

网友:
难度比12寸的大

网友:
12寸的A1534键盘要稍微简单一点。有拆过机但还没有换过键盘

网友:
楼主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看着好复杂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新款的机器,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机器的键盘还没有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本贴主大神换1708键盘的过程,我也来分享下我换1708键盘的过程,大家交流才会互相提高,我在国外,没有 ...

大佬你修的苹果真多,羊角锤都用上了,我下次也试试用酒精拆电池应该比电吹电省力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 以后碰到心里有底了

网友H:
是不是有C壳一起更换的

网友:
学习,感觉 学到好多东西。谢谢分应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有C壳一起更换的

有的,价值不菲,稍麻烦一点的客户可能不同意这样搞法。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早日能用上

补充内容 (2018-4-9 11:56):
苹果笔记本键盘后面都有背光膜的,我们公司换苹果键盘都是要3百多元。拿货只要几十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早日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早日能用上

用上了,你就赚钱了。苹果的东西虽然麻烦,精细一些但价格报得上去。

网友:
学到了  写的很详细  感谢1111111111

网友:
总结的很有用,感谢总结分享

网友:
风险太高

网友J:
我们居然用的同一款镙丝刀,宝工的,我这镙丝刀用了5年多了,钢火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居然用的同一款镙丝刀,宝工的,我这镙丝刀用了5年多了,钢火没得说

你确定没有灌水的嫌疑?

网友K:
楼主你这样拆键盘机主要回坏的键盘你赔他吗?有这样的机主的,坏都要拿回

网友:
拆得这么麻烦,风险也不一般,楼主也大赚了一笔啊

网友:
这工程量大 ,学习下 下次用得上

网友L:
上次换A1706键盘差点把命都搭上

网友:
历害的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样拆键盘机主要回坏的键盘你赔他吗?有这样的机主的,坏都要拿回

有的,很多客户不相信你到底有没有有给他换,我这台机最后都是把那些零碎的键盘给了一部分他。让他知道是给他换了的。至于拆成这样要我赔,我还没有叫他多加钱呢,比以往的苹果换键盘麻烦多了。我们要主动而不是被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上次换A1706键盘差点把命都搭上

什么情况,说来听听噻?拆坏东西了?

网友:
苹果 我这里 修的 少  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贵的话怎么不修一下,还可以多赚点。矩阵键盘原理都一样,无非按键短路或者电路短路飞线

大面积进水了,修没啥意义,我只想拆一次,不想再拆第二次啊,所以还是换比较稳定 。且能多收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什么情况,说来听听噻?拆坏东西了?

键盘一点一点扣掉的  这款打不了螺丝    只能用胶粘

网友:
这活不是一般人能干得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键盘一点一点扣掉的  这款打不了螺丝    只能用胶粘

有部分内5角小镙丝,然后部分就是铆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部分内5角小镙丝,然后部分就是铆钉了

是的    小的Mac Book   A1534换起来不是很麻烦

网友N:
这种键盘什么价格,免得下次遇到客户报不出价格  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种键盘什么价格,免得下次遇到客户报不出价格  谢谢

黄绿棕,顺丰再加20到付,明白了吗?

网友:
前几天我换的时候是用刀片把铆钉一个一个削掉的,键盘完整,就是太费功夫了

网友:
这主板太求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黄绿棕,顺丰再加20到付,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谢谢楼主,这个暗号不错 哈哈哈哈

网友O:
得保护好自己的A1706了。。。坏了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得保护好自己的A1706了。。。坏了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修的好

又是一土豪,买这么好的机器用来看图纸

网友:
七八倍是几百啊 ??????

网友:
很耗时间 很烦

网友:
不错,楼主照片拍得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 基板都可以改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楼主太有耐心了。老铁666

网友:
过程震撼,惊到了,自己也拆过一次,有个螺丝没拧下来,硬拽把键盘弄更坏了- -

网友P:
最后是用胶粘的还是螺丝上的新键盘?
yvhai2010
螺丝,因为还是有部分螺丝孔的,再补上部分铆钉位的胶就稳固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后是用胶粘的还是螺丝上的新键盘?
螺丝,因为还是有部分螺丝孔的,再补上部分铆钉位的胶就稳固了

网友:
这个成本很高啊!也很麻烦,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