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液晶显示器 LED灯条如何测试好坏 还有......

楼主(2018-01-18):
请教各位大神  一、液晶显示器 LED灯条如何测试好坏
二、还有 LED灯条的接口为什么没有接地  接口有6条线  2条是50v+ 过一会就降为38v 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的4调线是什么 电压都在1.2V左右

谢谢了

网友:
测试led灯条不是有专门的测试板吗? lz 可以去某宝上看看

网友(2018-02-28):
最常用的LED灯条,用万能接口升压板,即可测试好坏。

网友:
迅维,不是有灯条测试仪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1502359449

网友:
led 是这种模式 先串联在并联 所以 中间的两条基本都是供电vout   其余的是反馈 ,不接地直接进芯片 有内部控制

网友:
led灯条可用专用测试仪测,现在好多地方都能买到。灯条供电横流不横压的,所以等灯发光稳定后电压会有所下降。

网友:
灯条测试仪简单方便,快捷,网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灯条外观检查一下,然后,直接用二极管挡测量,很快就能找到损坏的二极管。

网友:
去网上每一个专用测试的就可以了,不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专用LED测试工具可以测试

网友:
买一个led灯条测试仪,就能区分是不是灯条的问题了

网友:
对呀,某宝有检测仪好好用!

网友:
迅维不就有专门测试的东西,不到二百块钱,买一个很省事,某宝也很多

网友(2018-04-06):
专用LED测试工具可以测试  某宝大把的,方便好用,

网友:
两根50V的是供电,,另外的是回路,一组灯就一条回路,,,,,,

网友:
电视机的灯珠,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下,灯会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