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笔记本4411经典故障,显卡脱焊。主板薄弱引起的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8-01-19):
风枪300度,吹30秒亮机OK,现在是研究怎么加固。打胶还是如何处理,报价400尊重职业,同行共勉。

网友:
楼主什么地方,能报这么高的价格,话说这整机全好也不值400元

网友:
就算你上BGA加焊也保不了多长时间 还用风枪

网友:
你\们那里真好 这么好的价格

网友:
从事维修有十余年了,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还是一个破要饭的,像楼主学习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400 你确定说的是真的?

网友:
这是找到土豪了。。。。。。。。。。。。。。。。。。。。。。。。。。。。。。。。。。。。。。。。。。。。。。。我是几百年没有遇见这样的土豪了

网友:
楼主能讲下是什么宝地吗?现在能收这个价

网友:
客户是工程师,有机密资料需要导出【此处隐藏】36000字

H55
把硬盘拆下来 不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用棉签沾无水酒精清洗芯片,倾斜电路板从芯片四周流出就行,其次如上改用无水酒精和松香溶液(松香不易太多,流动性不好)流进芯片底部,最后显卡平放在台上,背面垫五六层卫生纸(主要怕温度过高底部原件脱落),正面用重物压住显卡,用风枪最低风档、温度可设200-400度无所谓,先远吹芯片和周围,待酒精蒸发完后松香融化、冒烟、流淌、再近吹,待看不到松香有任何气泡流动后,风枪在芯片顶部1厘米左右(根据你设的温度情况定)缓慢移动吹一分钟左右即可。整个过程时间在5分钟左右且风枪垂直芯片。亲自实践过十几块包括笔记本显卡,成功率100%
    注:芯片不会因焊锡融化而移动,因为你只是在顶部加温,而且风嘴没有比芯片大,除非你加大风量延长时间;不用担心温度,因为即使风温400你也不知道传到芯片焊点具体是几度;不用担心周围原件和底部原件,因为没有松香液的帮助他们是很难融化的,即使融化了,因为是小风量,吹不飞原件,只要不动显卡,冷了他又焊好了。加焊好后降温不易太快,可用风枪低温档继续吹慢慢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