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笔记本DRAM_RST#信号存疑,求解答

楼主(2018-01-19):
联想g455ax,开机不显,cpu供电,VGA_CORE供电都正常。就DRAM_RST#有疑问。

疑问,r320一端有VGA_CORE电压,但另一端电压0v. r320阻值正常。测量c287  1脚在不开机时二级体值400多,开机了变30多。那就是说电压是被拉低了。请问这里DRAM_RST是否正常?

谢谢。

网友:
开机了变30多。那就是说电压是被拉低了。请问这里DRAM_RST是否正常?

开机了变30多是正常是,因为有电压了吗,万用测试阻值肯定比关机要低了

网友:
这样不好说的   一般是正常的  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