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327B得简单维修

楼主(2018-01-19):
故障  开机闪一下没背光板号40-MS82PC-MAA2LG

写作水平不好,就简单的说一下方法,
拆机测12V供电 LED供电  37V有点低 ,开机关机电压不变找到故障,LED升压有问题正常电压会瞬间有跳变。

测Q604  MDD7N25 MOS管 G极 0V  对地没短路 ,马路干掉IC602 OB3350CP 管理芯片。

换上后开机LED电压65V-37有跳变了。。装机测试。LED灯条也烧了。
换换换
找一个通用的LED灯条,然后..........双面胶出场    。。。。。。。。。。。。。。。。

装机测试。。。OK  收钱。

网友:
现在led的等也特别容易出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A:
LED灯条换的时候需要点耐心啊  ,屏幕很容易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灯条换的时候需要点耐心啊  ,屏幕很容易坏掉!!!!

电视LED灯条比显示器好换。显示器常常换不好。

网友(2018-02-28):
我以为换上芯片一切都正常了呢。

网友:
LED灯条不要粘在反光纸上,散热不好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LED灯条比显示器好换。显示器常常换不好。

对

网友:
LCD和LED各有各的好处,LED不是一样会烧坏嘛,电源是根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