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20 触发1.05A点不亮....

楼主(2018-01-19):
DELL E6520 触发1.05A点不亮....供电都正常,因为手上有个I5的处理器,什么都没做,就把这个处理器装上去了,奇怪能点亮了,然后就进系统,反复重启了几次,发现有两次进系统特别的慢,进系统后整个系统慢得不得了,后来又进几次,好你正常了,结果人家回去用了一个星期就不行了,送过来后,我又换了个B开头的低功耗处理器,结果又能用了,我不知道是不 是CPU供电芯片激励不足引起的,是不是先换个供电芯片试一下,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台式机,换个CPU就能用,而且一直能用,不过那是个AMD的处理器.有的是CPU座虚焊了,这个加焊不好,板就废了.大家帮我想想看,一般是哪里的问题,现在生意淡了都快忘了维修技术了,手都有点生了.

网友:
供电芯片是MAX17411,当我上I5处理器的时候,开关管的控制电压是一至的,但我用B开头的那个处理器控制电压就不一至了,这个还真的没有见过,而且能迠亮进系统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建议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我倒觉得像是南桥问题,换桥试试

网友:
现在BGA芯片假的太多了,都不敢换了,维修成本风险越来越大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

网友:
更新了一下BIOS没有用,是用B800CPU把机器点亮了,在WINDOWS下刷的,原来是A05 升了A19.原来是I5处理器

网友:
最后换个I3 2350M 能正常使用,测试几天看看,行的话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