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67修改 BIOS

楼主(2018-01-19):
发个戴尔14-3467独立合成的BIOS,16M的  板号15341-1独立。保证不会开机慢。                                           (如有重复请删除)

修改 板号15341-1独立.zip

网友(2018-04-13):
亲测亮机

网友:
开机报错了,如图大家自己看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输入序列号确地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序列号确地就行啊

服务编码吗?还是条形码后面的数字?求教

网友:
输入服务编号后,开机还是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开机LOGO显示以后黑屏 半天才进系统 郁闷的很啊 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BIOS设置也看不懂  烂戴尔

网友(2018-06-06):
我的本来是大短路CPU供电的那个81381烧了,换了一个可以上电了跑码不显示,不知道是CPU烧了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very detailed, to see more times to remember

网友(2018-07-13):
有用过的朋友吗,可以用不,我有一台

网友:
可以亮机 就是慢

网友:
个81381烧了的修好了没!  个81381烧了的修好了没?

网友:
板号相同,15寸机器也可以使用,输入编号

网友:
            BIOS  还不会合成

网友(2018-09-20):
兄弟你这个板CPU是几代。是i5 7代不

网友B(2019-12-16):
刷了后还是不亮,而且风扇全马力转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0-01-15):
引用 网友B:
刷了后还是不亮,而且风扇全马力转了

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
重新再找个就好了,论坛好多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真的不会开机慢,因为就根本不开机!
哈哈哈哈 我胡说的,我没试过!

网友(2021-05-07):
我是7代U,刷后亮,开机慢,输入服务号还是慢

网友(2022-04-03):
i5的机子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