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230

楼主(2018-01-19):
机型:戴尔 E6230
故障:插可调电源,待机0.045
           按开关,开关灯亮,电流稍微拉低一点点
           不亮机
维修处理:屏线接口旁,丝印(PQ4)处的电容腐蚀,换后触达电流一路飙升,良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能用得上:kaixin::kaixin:

网友:
修的很不错,大家都一起学习下。

网友A:
这机器主板很坚挺的,不进水的话 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主板很坚挺的,不进水的话 一般是不容易坏的.

我第一次修到这机器,质量再好,也会有个例外嘛

网友B:
我手头有一台自用的 E6230,服务标签436R9W1, CPU I5-3220M. CPU风扇要么不转,要么狂转,根本不停,手摸底壳温度很冰冷还是不停,bios里也没有相关信息。重启后屏幕由此报错,提示cpu风扇转速为0,摁F5看详情,的确显示0RPM.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一台自用的 E6230,服务标签436R9W1, CPU I5-3220M. CPU风扇要么不转,要么狂转,根本不停,手摸底 ...

换个风扇看下了喽,有些风扇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一台自用的 E6230,服务标签436R9W1, CPU I5-3220M. CPU风扇要么不转,要么狂转,根本不停,手摸底 ...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是台式机

网友:
图文配起来看就是容易懂  非常不错

网友:
楼主真耐心呀,,,,,,,,,,,,,,,,,,,,,,,,,,,,

网友:
写的好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是台式机

笔记本的bios跟台式机相差挺大的,像这样的cpu风扇控制在这款 E6230 DELL笔记本里无法显示也无法调节,只有报错的时候才能够在下次开机的时候摁F5才可看到,也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实现的

网友:
腐蚀还好,看到了就好羞。要不然你哭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的共享!希望能碰到一样的问题就快速修复。

网友:
维修要仔细,不然电压一个个量下来多花时间

网友:
这个不错   修的也快   。。。。。。

网友:
多谢分享,还有图,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这款机确实不错  还没见过有主板问题

网友:
感謝分享你的實踐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bios跟台式机相差挺大的,像这样的cpu风扇控制在这款 E6230 DELL笔记本里无法显示也无法调节,只 ...

重新合成一下BIOS好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通病吗?也不说怎么秀出来的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这个是商用机器 做工很不错的  一般有问题也是BIOS  但是维修的一般意外多

网友(2020-03-06):
逻辑清晰发帖比修的时间长长是吧

网友(2023-06-03):
这种机器一般就是送钱的机器,公共点或者转换电压不对,导致不触发或者触发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