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戴尔VOSTRO 1088不充电,无法识别适配器功率奇葩症状

楼主(2018-01-19):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要定一个戴尔电池,随手就就帮她定了
结果拿回去接上机器不能充电(之前客户机器并没有拿过来,只让我帮她买电池)
因为一直在修戴尔的机器,所以第一个就是排除适配器,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戴尔的机器如果不是原装适配器是不充电的,适配器中间有根针就是就是检测信号的,开机进入BIOS发现无法识别适配器的功率,换了个适配器也是一样(都是原装适配器),看来问题不是出在适配器上面,和客户沟通好把机器留下来了。

拆开机器,测量电源接头到主板正常,看来得找图纸了。
接通适配器后DOCK-PSID3.26vPS-ID也是一样,PR14  PR21 PR24 电阻均正常

PS-ID直接连到了EC 82脚,测量并未断线,电压也是3.26,正常
看来遇到奇葩了,刷BIOS ,EC,还是一样,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思路?

H55
上面不是显示没检测到 电池? 检查下SMBDATE 和CLK, 478的主板也太老了。懒得折腾 搞三板斧下去再说,先干充电IC。。直掏黄龙

网友:
真的是个奇葩,查了查论坛的帖子,基本3.2v左右就是正常了,这个就是不行,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PP38L.PDF

网友A:
那用它原来的电池能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它原来的电池能充电吗???

不能,都一样,bios中显示电池正常吗,因为电脑无法识别适配器所以导致的不充电

网友:
呵呵呵 技术好 能修好 就是技术好 呵呵呵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抛弃的系统提示   按照你惯用的方法  思路你搞过吗   比如充电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弃的系统提示   按照你惯用的方法  思路你搞过吗   比如充电点芯片

下午查查看下,从充电芯片入手看看

网友C:
dell机器正常拿掉电池 bios里也可以识别到多少W的适配器,原机是不是90w的?

网友D:
你给出的资料有点少,至少多测下其它方面的吧,如充电芯片。

网友E:
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了啊。问题一般就在EC到接口那边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能用得上:kaixin:

网友:
已经搞定了,充电芯片问题,原来是MAX8731AE,手上没有,用8731E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弃的系统提示   按照你惯用的方法  思路你搞过吗   比如充电点芯片

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葩,查了查论坛的帖子,基本3.2v左右就是正常了,这个就是不行,附上图纸。

网友:
不会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
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了啊。问题一般就在EC到接口那边啊

充电芯片的问题,现在修好了,只是不懂为什么充电芯片坏会不识别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出的资料有点少,至少多测下其它方面的吧,如充电芯片。

好了,就是充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机器正常拿掉电池 bios里也可以识别到多少W的适配器,原机是不是90w的?

原机器的是90w,单接适配器也是无法识别适配器功率,我也是被这个误导了,其实是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谢谢分享 一般不充电测测条件不行就直接干充电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