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米note的原理图和维修图

楼主(2018-01-19):
求红米note的原理图和维修图,红米Note打开机键有0.2毫安的电流,松开电流就掉了,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确定是0.2毫安不是0.2A?0.2毫安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0.2A的话就是200毫安一般是字库坏了,这个机子好像字库容易坏,碰到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