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降频门后,应该怎么选择手机?

楼主(2018-01-19):
我曾经很喜欢苹果,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用着苹果,就在这几个月,iphone6变得特别卡,以为到使用年限了就准备换个8,没想到出了降频门,现在完全不敢买苹果了。 现在想换个手机,钱不是问题,但是想要一个让人放心的,5年内不用换的手机,看中了mix2,不知道怎么样呢( ;Д`)

网友:
用五年的话,iPhone 6换个电池就可以了,苹果换电池官价降到200了,现在是你最实在的选择。苹果的未来的话,大可不必担心,苹果应该比以前更知道怎么做,降频门我更觉得是6和6s有几批电池出现了问题。我的6也是买的第一批,还是挺流畅,并没有出现那种问题。上一台7P的话用了一年,速度平时用起来和X速度没什么区别感觉。买个8也不错,有钱的话买个X,外观起码可以保证五年不落伍。用不了那些性能的话,买个安卓旗舰机也不错,但是安卓旗舰的话我没有用到超过两年的经验,所以暂不推荐。

网友:
如果题主痴迷iOS的话,那就只能继续等苹果爸爸发善心吧。
如果想换安卓的话,我建议首选小米。小米性能强大暂且不提,就凭MIUI的体验也该考虑。
另外,买小米的话我个人认为不必跟风mix2全面屏,小米目前各方面性能最强的还是小米6,mix卖点在全面屏和陶瓷,因为工艺问题不得不做出牺牲。mix2和小米6都是高通835,最高版内存8G,米6虽然是6G,但是足够用了,个人认为4G就完全够用,6G纯属装逼。小米6的屏幕和相机都比mix2要强好多,综合考虑,米6性价比更好

网友: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让你有5年不换手机的想法,移动设备硬件每年不断更新,即使是当下最先进的配置在5年后也必然是渣渣。拿现在来说,5年前的手机是iPhone 5和三星Galaxy S3、Lumia920、小米2以及HTC one X这种,不管当时有多牛逼,显然现在已经是落后的不行了。

一部手机用5年也太委屈自己了,但是从使用寿命来说iPhone显然是吊打其他手机的。首先性能上,最新的iPhone 8系列A11处理器单核跑分超过4000,是安卓阵营望尘莫及的,即使性能损失一半也是当前安卓手机性能的第一梯队,唯一的建议是系统不要升级大版本了,也就是停在iOS 11,苹果的降频策略还没有应用在8上面。而且经过降频门,某科技博主预言iPhone的使用寿命会得到官方支持的延长。。当然iPhone 8系列有个严重的问题是双面玻璃,易碎且维修费用高,肯定是不如全金属机身耐摔的,如果经常滑手就慎买或者一直戴T,iPhone X不建议买,A屏用不了2年就会亮度下降、偏红偏色,建议iPhone 8 Plus(要忍受其落后的外形)。

三星手机极其不推荐,虽然看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三星手机真的有质量问题,内部做工与iPhone差远了,三星的水货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版本多,质量好坏参差不齐,论坛里反馈S7~S8卡顿的不计其数,不管三星外形如何靓丽,与之保持距离。

小米MIX2是国产手机的骄傲,虽然摄像头不给力(小米的通病),但是系统本地化支持什么都很齐备,然而用5年有点任务艰巨了。

个人觉得5年后手机必然有一次改头换面,例如不再凸起的摄像头或者AI芯片性能爆炸,语音聊天和语音控制无障碍,解放双手,还有电池新技术,重度使用2整天不是梦还能30分钟充满电,更何况那时候5G已经商用,必然会开放一些独特的功能,谁会在4G时代一直用3G呢?别想着用5年啦,用到烦腻3年差不多了。

我目前的手机是iPhone 6s,距今2年多,换过一次电池,其余完好无损,但是性能完全没有觉得落后,每次载入王者荣耀都是最先的一批,农药、荒野行动高帧率模式无压力,录音清晰、相机尚可,还有灰常流畅的iOS 9.3.5

推荐iPhone 8 Plus、明年小米7和华为明年的P11,另祝元旦快乐,哈哈

网友:
还是可以放心地选择苹果的,因为这降频并不是你现在不购买它的新款的理由。我觉得外观才是。
不选择苹果选用其他安卓机的话要面临的就是系统的差异了。
MIX2的话,MIUI非常完善(臃肿),但习惯了就会觉得好用,也很快;拍照只能说一般,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
其实不管你用那个平台,只要你升级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慢,因为新系统就是为新硬件优化的。安卓实际上更明显,我那个P9,几乎没用,一样卡得不行。苹果还能用二年以上,安卓真只能用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