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修YOGA3

楼主(2018-01-19):
  YOGA 311 ,拿来不充电不开机,测DC头(脚位如图)1#GND,2#0V,3#0V,4#3.3V,5#5-9V跳.....这头本6P,到板上5P,原理不详也无资料。只知道可以调节电压自适应,管那么多哟,反正瞎修。既然你跳,那么可以理解为保护;既然保护,那么多是短路.....很快找到公共点,果然!烧之,烧到个电容,拆了就好。
  再测DC头5# 20V,电池正8V,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大短 基本好搞

网友:
就是个大短路的问题

网友:
公共点短路,,这个问题比较好修,,

网友:
捡钱的机器在啊,这知公共点短路好弄。

网友:
短路比较好修,供电都还好修吧,呵呵

网友:
确实是捡钱的机器  公共点大短路   直接烧机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