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新保护隔离电路进水维修

楼主(2018-01-19):
今天闲来无事,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台戴尔机器DELL  15R-5537,板号LA-9981P ,据同行说,是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于是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原来是电源不触发电池可以开机,并不是不充电。立马想到保护隔离电路。果断拆机,一看是进水机器! 心里那个汗啊。说实话,修这种故障,心里还是有点发毛的,就怕修了之后电池也不开机了。于是拆机,发现是进水机子。于是跟同行沟通清楚各种情况之后开始拆机

此机为单CPU机器,不知道电脑里面有没有图纸,立马从电脑里面找,果然有图纸!心里那个兴奋呀,单CPU的没有图纸就更难搞了。 首先第一步就开始清理,清理完之后再上电,待机0.01不触发,仔细看了一下,是充电芯片那片烂的严重,都断线了。
充电芯片是BQ24717,这是新的充电芯片,
拆掉芯片,补线,再装上芯片,换掉发黑的电阴电容,再上电,尼妈还是一样的,
待机有0.01,心想是不是后面还有短路,量公共点,阻值500多,正常,一直认为过了保护隔离,所以一直没去想保护隔离这块,再看35V没有,量公共电压,没有。我去。原来没过,开始搞保护隔离,此机公共电特殊,公共电压是和电池充电电压一起的,13.5V,我也是论坛上看了好多贴再对着图纸才确定的。也有说是17V的,17V确定不对,因为电池充电电压在那了,17V电池不就挂了。BQ24717条件,20脚19.5V,6脚2.5V,正常,这个芯片这两个脚条件满足3脚就会输出25V高电平开启PQ701这个双N管,实测3脚没电压,怀疑芯片坏了,又上论坛看了下,有说换PQ701的,手上没有,果断订了BQ24717和CSD87312, 第三天,芯片到货,为了省事儿,于是两个芯片一起换。换好芯片,满心期待上电尼玛的还是0.01先只好一点点查了,主要还是查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这时再量电压,发现PQ702后面有电压了,19V,之前是PQ702都没有过的。再量717 3脚有25V了,说明之前717是坏的。现在只好请出示波器了,打PQ703 705 G级,发现有波,但波形不太对,这里就不上图了,没拍,换掉这两个管子,还是不对, 。此时的心情,,,,,,,,,,,,,,,
波不对,管子是好的,芯片也换了,后面也不短路,想到了自举升压,量PR709, 2R2的电阻不响?还不响,换个万用表还是不响,,,,,,,,,,,
心事一喜,心想有戏,找来料板拆个2R2,体积大了点,没找到小的,换上,看了又看没碰到边上的元件,上电,开机,电流一路向上,,,,,,,,

 会员1238736300鑫豆2023-10-20 02:09
 会员5768862元2023-1-31 13:14

网友A:
说明一下,修好后确认公共电电压13.5V,论坛上有说17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调节也不会这么高吧?电池受得了吗?还等高手现确认一下

网友(点评):
电池3串的就是13V左右,4串的就是17V左右

网友(点评):
你上面图纸截图右下角方框没看见吗?

网友(点评):
六芯电池(3串2并)就是13.3V,四芯电池(4串1并)就是17.7V

网友B:
进水有点严重啊 这么大范围 楼主你耐心超凡 最后修好了肯定得对得起你这个付出啊!

网友:
修进水的得仔细。还有大范围发霉的建议用一种泡沫状的清洗剂然后用牙刷刷。会特别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修好后确认公共电电压13.5V,论坛上有说17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调节也不会这么高吧?电池 ...

好吧,没注意看,你好细心,说明论坛上的都是对,之前一个贴子,好多人为了这个电压在那吵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修好后确认公共电电压13.5V,论坛上有说17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调节也不会这么高吧?电池 ...

在这里了。说明13.5V和17V都有可能,要看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有点严重啊 这么大范围 楼主你耐心超凡 最后修好了肯定得对得起你这个付出啊!

同行,能收多少钱 ,有点赚的就不错了。。。。。。

网友:
shi de 是的。 这个机器 公共点 也就是电池电压。。 新款的电路

网友:
这板子进水挺历害,能修的好,也属不易。

网友:
真有耐心,进水范围这么大

网友:
明一下,修好后确认公共电电压13.5V,论坛上有说17V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调节也不会这么高吧?电池受得了吗?还等高手现确认一下

网友:
高手就是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维修台子很干净 很新 楼主的维修习惯不错

网友:
没有十年功力也有九年,老司机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进的确实比较严重,难度挺大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两种极端,一种是很难修,一种是比较简单,把腐蚀的地方接线接好就行

网友:
学习了     新保护隔离。。。。

网友:
不太懂,为什么前端是19后面就是13V,这个情况拆了3V5V 的IC就恢复19V

网友:
修好实数不易,楼主的技术不错,功底深厚,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保护的烧掉了。。。。。。。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进水这样都修好了,楼主相当牛逼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确实要看电池的,我修过一台公共点是13V

网友:
我有台一端19V,一端13V,电源指示灯量,换了IC也是如此,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楼主技术NB,文章写得也好。。。。。,,

网友:
“这个芯片这两个脚条件满足3脚就会输出25V高电平开启PQ701这个双N管,实测3脚没电压”3脚?不是4脚么?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会有些麻烦的。。。。。。。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 也是bq24717 vcc脚通电19v 只见一针青烟 bq挂B

网友:
保护隔离 一般第一个管修出来 第二个管直接连起来

网友:
版本号不太一样公共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