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0 g3 开机不显

楼主(2018-01-19):
HP 430 g3 开机不显示,屏幕有动静,换屏故障依旧。拆机刷BIOS,论坛上的BIOS刷了7,8个还是不行,电流各不一样。淘宝上买一个BIOS刷后亮机。附亮机图和BIOS

430 g3.rar

网友A:
对照版号下的bios有时候也不能用,不过我一般不会刷7 8遍后还刷bios,基本我会跳过了,LZ是和它杠上了

网友:
论坛BIOS很多版号不对  需要一直刷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版号下的bios有时候也不能用,不过我一般不会刷7 8遍后还刷bios,基本我会跳过了,LZ是和它杠上了

主要是刷上去之后电流各不一样,如果刷上去都一样的话我也不会刷太多的

网友:
感谢分享。 刷了7、8个BIOS, BIOS芯片还撑得住, 不简单。

网友:
路过 先收藏,需要的时候再下来用。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确定是BIOS芯片损坏吗

网友:
对照版号下的bios,论坛BIOS很多版号不对的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18-02-26):
楼主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集显的机器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每刷一个BIOS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集显的机器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每刷一个BIOS电流都不一样。

什么型号,修好了吗,有可能也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问题的现在好多 但是不是bios问题的 基本都是集成cpu坏了 修个锤子

网友:
刷BIOS是最好赚的

网友(2018-04-01):
有时刷BIOS是不是也得有好运气,好了一下亮,差了就是七八个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看看支不支持新版的

网友:
论坛的BIOS  重的不少 什么都不写的也有  浪费积分啊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liaoch20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