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通电不显,刷BIOS OK

楼主(2018-01-19):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通电不显,排除外设,测量主板各项供电正常,直接刷BIOS    刷完OK

瞧瞧嘎嘎 -2 -2 抄袭帖!

网友(点评):
骗分BIOS,大家都不要下

网友:
厉害  直接秒杀 了   现在bios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机器刷的,有一种在板上刷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现在主板BIOS程序确实很容易坏,很多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机器刷的,有一种在板上刷的不知道行不行。。

一般都是用RT809F或者RT809H编程器,BIOS芯片取下来刷吧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备份的BIOS, 最好来图片和版本号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VER多少的  我下载 试试 可以用的话 把VER标上来

网友:
现在主板BIOS程序确实很容易坏 大多品牌都是双BIOS..为什么还是老坏数据,,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
可能还是设计上的原因吧,以前的主板笔记本都不坏BIOS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验证BIOS 都不验证就说BIOS 可以用,收藏,,,,,本来想下载一个BIOS ,结果下载是没分离的直接官方下载就可以, 。。。。。。。楼主上传BIOS 来骗分的

网友B:
这个是压缩文件要解压,不是你所说的没有分离,自己不会用不要说骗分

网友(2018-04-08):
楼上说的对,这BIOS完全就是官网上下了解压出来了,刷了根本不行,需要分离才可以用,大家都不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压缩文件要解压,不是你所说的没有分离,自己不会用不要说骗分

你这个就是骗分BIOS,就是官网上下了直接解压出来的,难道你不知道华硕官网的BIOS是不能硬刷 的,要分离才可以?你这个BIOS直接刷根本就不行,不是骗分是什么?你这个BIOS哪个在官网下不了呢

网友:
华硕  技嘉   H81起的经常BIOS坏

网友:
这 太直了吧 最少还是先要测量基础电压咯

网友:
太粗糙了,这种帖子怎么都出来了。。。。。。。

网友:
用RT809F刷的,主板无法点亮没有办法在线刷,

网友:
我这边也是这个主板查了各项都正常刷了bios也一样不亮正在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都用什么机器刷的,有一种在板上刷的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 很多板子都识别不了芯片  百分之八十的还是只能取下来刷

网友(2018-06-11):
能不能用呢试一试看看 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