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220I一体机主板故障

楼主(2018-01-19):
一台华硕ET2220I一体机,主板有故障,一开始是开机有显示,但大约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机,我拆开主板,拿掉CPU,不掉电,但在拿掉主板电池放电后,变成了不能开机了,还望哪位大师指点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刷BIOS,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请教了大师傅们!!!感谢感谢!!!

网友:
本人刚学着修主板的,以前也在迅维网买了好多资料,但修的很少,经常碰到华硕主板好多是这样的故障,电池放电后不能触发的问题,希望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
AMD基本桥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很小的毛病。。。

网友:
查触发条件。。。。。。。。。。。。。。。。。

网友:
今天把开关接口重新焊接了,能开机了,但还是和原来一样,自动关机,再开还是可以点亮,但任然自动关机,哎!这个不是用AMD的,CPU是奔腾G645的,这款华硕一体机应该还是不错的,还请哪位大师能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风扇也清理了,转速也很正常,CPU也换过,且重新抹了导热硅脂,都能正常开机,就是差不多一分钟后自动关机。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哪个硬件问题呢?有哪位碰到过同样问题的帮帮忙!!!

网友:
哎!终于搞定了!原来是USB报警,所以才自动关机!一定要把侧面的USB接上才行,希望今后有同行多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