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服务器电源可以用普通台式机电源代替吗

楼主(2018-01-19):
服务器电源可以用普通台式机电源代替吗,我用普通台式机电源上去直接就烧了。直接过流报警
台式机

网友:
只要功率,参数能满足,肯定能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试机,检修是可以的,功率在轻负载情况下是够的。

网友:
测试还是可以的 最好换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