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人知道这个什么ic吗?

楼主(2018-01-19):
看样子好像隔离充电部分的  查不到具体型号  有知道的吗

上面写
a6003
5432D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100S-11IBY吧,  板号NB116BT1_MB_V10 ,
这板子有2种这个芯片,我换过其中一种,通用。 ETA-42

还有这机器适配器是5V的,很多时候是插适配器烧的。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详细方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100S-11IBY吧,  板号NB116BT1_MB_V10 ,
这板子有2种这个芯片,我换过其中一种,通用。 ETA- ...

哥们有板子图么   清晰的  有一个5脚管子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  求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是100S-11IBY吧,  板号NB116BT1_MB_V10 ,
这板子有2种这个芯片,我换过其中一种,通用。 ETA- ...

上面依稀能看到 b   =4   5脚的  看样子像是公共点隔离

AC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依稀能看到 b   =4   5脚的  看样子像是公共点隔离

手上没这个板子,以前拍照留下的。
知道芯片上面代码也买不到的,帮不了你。这个5脚芯片上面代码是B1=F
工作原理应该是1脚供电,5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这个板子,以前拍照留下的。
知道芯片上面代码也买不到的,帮不了你。这个5脚芯片上面代码是B1=F
...

谢谢  感谢老铁!!!我看怎么是b   =4   知道代码反查应该能查到

网友:
ETA6003?是不是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2be9a175b8f67c1cfad6b8a5.html

网友:
谢谢  感谢老铁!!!我看怎么是b   =4   知道代码反查应该能查到

网友:
手上没这个板子,以前拍照留下的。
知道芯片上面代码也买不到的,帮不了你。这个5脚芯片上面代码是B1=F
工作原理应该是1脚供电,5脚输出。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