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盲修ONDA_G31C

楼主(2018-01-19):
型号:ONDA G31C VER5.0
故障:掉电
修复:换电容,场管,CPU电源芯片

昨天一客户送一台主机来,说开不了机。接上电后试了下,确实开不了机。打开机箱侧盖再开机,发现开机时风扇动了下,是掉电的故障。检查电源是好的后,确认是主板坏了。

拆出主板后,发现有7颗6.3V/1000uf的电容鼓了。这ONDA主板用料真不怎么样,开店这么多的,只见过10多年的主板爆了1,2颗电容的,还是第一次见爆这么多的。维修当然要先换电容了,不过这电容实在难拆,用烙铁加锡,用350度的温度烫半天不得下来,后来把焊台温度调到450度,才把电容拆下来。拆几个电容,把我的手都烫的不轻。

真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电容往上面装的时候,非常难装。孔太小,脚位 不容易对住,孔里的锡也不容易熔化。在迅维网看换电容的视频,视频里面老师拆装电容非常轻松。我按老师的办法,就是不行。或许是我 的焊台不好吧,我用的是ATTEN 936b,140元在网上买的。

我一个亲戚是搞家电维修的,搞了十几年了,他以前说过一句话。搞维修的,脑子里要多一根经。其实意思就是搞维修脑子要活 一点,要会变通。按视频里装电容的方法装不了,自己也得想办法啊。我把焊台温度搞到500度,先用大头针把孔贯通,再装电容,废了好大的劲,电容终于换好了。

上电测试,还是一个鸟样。这个主板没有图纸,G31的板子我也不熟悉,只能盲修了。先测量电感的阻值,发现一个PWM 电路的电感阻值15,测2个场管都是好的,拆下2个滤波大电容,阻值还是一样。我还把电感也拆了,确认是电感后极短,这个供电是进桥的,难道是桥挂了? 用可调电源烧机,1V 电压,电流只能1.2A多,烧了半天,桥也不发烫,没辙了,只好把电感又装上去。

也想过可能是IO (IT8712F-S) 电压检测的问题,没有图纸,也没找到IO 的资料,只能作罢。

今天上午没什么事,拿出板子看。想到昨天那个阻值15,可能是正常的。拨下小4P 供电,再开机能触发上电了。那就修CPU 供电吧,测电感阻值150,正常。测场管,有一个上管G极阻值170,另两个600左右,拆了换了一个,再上电故障依旧。

看了下CPU 供电驱动芯片,丝印BD-BF。想在旧板上拆个换上试下,没找到一样的。找到一个丝印BD-CD 的,听说丝印前2个字母一样可以代换,看了下主芯片都是RT8802A,果断换上,再试机正常了,故障修复。

这个板也刷过BIOS,在论坛下载的,确认BIOS 是好的,现在板上的BIOS 程序就是刷的论坛上下载来的。

没什么技术含量,打字不易,请各位看官慷慨加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烙铁温度低,用好点的烙铁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低,用好点的烙铁就不会这样了

是的,我的烙铁头都不上锡,好的烙铁头上锡后,白亮白亮的

网友:
换电容这么费劲吗   不至于吧   我感觉很简单的

网友:
靠近cpu的最不好换,周围吸热的原件太多

网友B:
热风枪高温,高风速。试试!电容确实不好换!

网友C:
我也有这种遭遇。我看网上视频,拿热风枪能把电容孔的锡吹穿,我试过都不行

网友:
有些电容确实很难换,不管什么方法,只要修好主板就行

网友:
电容确实不好换,用好点的烙铁功率大的

网友:
取下来时难  装上时更难装   个人感觉取还好取一点

网友:
感谢给我给分的伙伴们,加分是对新手最好的鼓励,祝愿你们技术进步,生意兴隆,新年发大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种遭遇。我看网上视频,拿热风枪能把电容孔的锡吹穿,我试过都不行

用好点的烙铁,好点的锡丝,迅维网上有换电容的视频。

网友D:
冬天需要温度高点才能换好  太冷了不容易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冬天需要温度高点才能换好  太冷了不容易换好

是的,冬天的时候,热风枪的温度也要稍高点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低,用好点的烙铁就不会这样了

是的,我用的焊台是100多块钱的,焊普通的单面板,双面板还行,焊细引脚的芯片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高温,高风速。试试!电容确实不好换!

这个方法想过,但是没试过,怕把板子吹鼓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
新手路过,学习中!

网友:
我以前换也这样多练练就好

网友E: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给你点32个赞
王自超
呵呵,谢谢鼓励啦,只要坚持不懈,多积累经验,相信新手总会变成老司机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给你点32个赞
呵呵,谢谢鼓励啦,只要坚持不懈,多积累经验,相信新手总会变成老司机的

网友:
祝愿你们技术进步,生意兴隆,新年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