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示器滋滋响

楼主(2018-01-19):
LED显示器滋滋响,显示正常。拆开板子,12V电容鼓包了,更换后还是响,但没有原先响了。测量其他件也都没有问题,电压什么的也都正常,300V大电容也换了。有知道怎么回事的么。

网友:
滋滋响一般是开关电源频率不对,要检查振荡电路或者开关变压器磁芯松动等都有可能。

网友:
开关电源响,一是频率过高,设计不好,频率接近声频,二是变压器磁芯松动,滴点松香进去,再冷却。

网友:
把开关管,和三极管换颗试试。或把开关管压紧-点,

网友:
是变压器的问题吧,像市电变压器也会有这种响声

网友:
手里也就显示器板这样!一直没找到病点!不碍用也就那么用着都!

网友:
遇见过很多板这样的,也是没找出问题来

网友:
是不是灯管在响?先用测试高压板试试灯管

网友:
一般嗞嗞响都是线圈(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
除了滤波就是变压器

网友:
应该还是那些电感线圈的磁芯有缝隙,工作震动发出的响声

网友:
找不到问题,最后还是换了板子,声音非常刺耳,不换没法用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严重吗,严重影响人的心情啊。换个新显示器吧!

网友:
哈哈!我这也有个板磁磁响,一开机显示不到一份中就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一般为变压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