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屏蔽集显的方法

楼主(2018-01-19):
有没有屏蔽集显的方法  有台ASUS FX50J 板号是X550JX2.1  能不能不要集显  因为集显坏有没方法屏蔽掉。

网友:
屏蔽集显????????????????

网友:
只听过屏蔽独立没听过集成

网友:
没听说过谁还会屏蔽集显的   一般都是独显的

网友:
不会。我也遇到过铁壳MOS管击穿烧核显的,不想换CPU。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惜没结果

网友:
这个还真没听过。。。。。。。。。。。。。。。。。。。。。。。

网友:
去掉给集成显卡供电。拔掉CPU集成显卡的针脚。说简单但是操作难。

网友:
额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的啊

网友:
好像没有 只有屏蔽独立显卡 没有屏蔽集成的方法

网友:
只有屏蔽独显,,集显还没有吧,,集显没了  独显驱动你都装不上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一般都是屏蔽独显啊

网友:
独显可以屏蔽,集显在CPU了里,好像不好屏蔽吧,没听过

网友:
集显坏,是供电出问题还是什么地方坏,最好是修吧,查集显供电,条件

网友:
可以屏蔽独显,集显还真不知道如何屏蔽

网友:
楼主我修华硕f556,独立显电压开机显示有。进系统就是没有,播放高清集显出来,开机集显是没有

网友:
原则上是可行的,需要对这个电路平台的应用非常熟悉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案例,一般都是集成在CPU里了。。。集成显卡的电压不出来 机器都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