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不开机。

楼主(2018-01-19):
一台x220不开机,原来是待机3.3伏19付电容短路。拆了后。待机正常还是不开机。只是开机按键亮一下就灭了。待机电流是0.04不知什么原因?
不开机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查查哪里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还是有微短路,待机电流通常情况下有点偏大,建议继续查短路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现象,, 测测各大电感,

网友:
内存插槽之类的地方清扫一下还有看看网卡是不是坏的

网友:
建议你往3.3V点方向查

网友:
拆了电容后,应该烧下机、看哪里还有微短路。

网友:
待机0.04肯定后级还有短路,继续烧鸡

网友:
应该是为短路,用手摸摸看看哪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