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42开机掉电,声卡芯片烧了个洞

楼主(2018-01-19):
客户的DELL 14-3442
笔记本
,客户是做婚庆的,开机测试,刚亮机就掉电,再按开关还可以开机。拆机一看 ,声卡芯片烧个洞,我就把声卡芯片拆下去了,开机 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还应该测试哪里,给个思路 谢谢各位大神
笔记本

网友:
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了,只能按照开机掉电故障来修

网友:
看看声卡供电是不是还是为底

网友:
是啊,你们都是神,这些都是小儿科了

网友:
声卡总线对地阻值偏低,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能亮机后掉电追查的方向比较多,可查散热,温控,BIOS,或者是哪个电压不稳定,滤波不良等。

网友:
是亮机掉电还是没亮机掉电,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烧了声卡芯片有个洞的话,你有没有看到洞有没有发黑,如果有挂掉它,没有看5V链接的地方

网友:
如果声卡烧掉了,那桥就跑不了关系了,从最简单的开始,查散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