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懂电源的朋友们请教!!!

楼主(2018-01-19):
经常遇到ATX电源,空载测3.3、5、12、-12、PG、5VSB、PS-ON都正常,装机后,能触发(电源风扇、CPU风扇转),但不亮机,(触发后测各电压都正常。无条件测各输出电流。)换ATX电源证明是纯电源问题。——不亮机电源的特征是,触发后主板PWR_LED(机箱电源灯)闪亮。请懂电源的朋友们指导。诚意!

网友:
PWR_LED 灯闪 一般是供电不足,先换电容试试

网友A:
一般是5V,12V,300V电容问题。
再有就是PG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5V,12V,300V电容问题。
再有就是PG电路问题。

谢谢你!不是电容的问题。PG我倒没注意。

网友:
这电源现在修的人不多了,LZ加油~~~~~!

网友:
无条件测电流,开机后(风扇转)电压还正常,只说明此刻对(负载轻),

你开机过程中用表检测电压,如电压会下跌,那就是电源带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