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本G50-70M CPU供电电感的正常对地阻值

楼主(2018-01-19):
联想本G50-70M通电不显示。CPU供电芯片ISL6277A发烫,去掉芯片,测量到CPU的4个供电电感阻值都接近为0 .我有些怀疑是不是CPU 烧坏了。AMD 板载 CPU .求此本的CPU供电电感的正常 对地阻值的多少?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   这个板子换一片应该不贵吧

网友:
0.004应该是挂了。正常的最起码是001、002左右。

网友:
楼主可以断开电感,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无语了   cpu不是对地一般为6吗

网友:
AMD的好像本身阻值很低吧 我之前测试过0欧姆也能亮

网友:
G50-70M 是INTEL的好吧  你发AMD的板子为何,,悄悄告诉你 这款机器AMD很容易坏,,你的问题百分之80CPPU挂了

网友:
悄悄告诉你 这款机器AMD很容易坏,,你的问题百分之80CPPU挂了

网友:
  基本可以确认是CPU坏了  直接换主板吧  这CPU 黑胶的

网友:
换个新的供电芯片上去不是一切都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了   cpu不是对地一般为6吗

你知道具体的阻值吗,每块板子的设计注定阻值不相同,有时候CPU电感对地为1都是正常的

网友:
大概可以判断CPU坏了,至少CPU阻值要在1欧以上

网友:
为什么不更换CPU试试呢?或许更换CPU就亮了呢。

网友:
y一般都在 30 40 欧左右吧 太低肯定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