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PU能修吗?

楼主(2018-01-19):
电脑是帮别人修的,当时以为主板问题,换了一块发现仍然没有动静,仔细一看,居然CPU有问题,上图:

把贴纸撕掉后,发现还掉了颗电容,上图:

CPU是I3-2120,因为没有CPU可替换,所以向论坛求助:
一:CPU上那三粒蓝色的元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型号有什么?
二:那掉的另外一粒应该是电容吧,型号是多少?
三:除了装主板上,还有其它方法可以测试CPU好坏吗?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网友帮个忙,回复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有知道的网友帮个忙,回复一下

网友:
蓝色的应该是电阻吧,下面的是电容

网友:
谢谢热心回复的网友,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复,但我仍然把尝试结果告诉大家。死马当活马医,我把那排蓝色元件的中间元件,换到了边上,居然点亮了主板。如图:

网友:
当时用热风枪吹的,这芯片散热太好了,总也不化锡,最后温度调到380度,才移动过去,不知道什么原理,反正点亮了,不知道有没有网友有CPU方面的书籍,INTEL网站有这方面的资料吗?给解释一下。

网友:
哥  你的维修设备 太简陋了    大屁股显示器  厉害  跟你加两分吧

网友(点评):
谢谢,装备确实有落后,资金没到位,看以后有条件再升级装备。

网友:
这样亮了不知道稳定不稳定,碰到过不亮的cpu用风枪吹一吹就可以亮机的。

网友:
什么?大清亡了?23333333333333333

网友:
CPU坏了 一般都修不好,楼主不错啊

网友:
MY GOD!我居然看见了15寸的大屁股,真是古董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