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虹changhong 10.1寸贴牌 板号KT096H-G4-V03 固件+驱动+教程

楼主(2018-01-19):
平板系统最容易奔溃,开机各种进程停止运行的,进不去系统的,双清恢复出厂都没用的,只能刷机试试了
下面这个平板就是开机提示进程停止运行的,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样的,淘宝要20大洋,舍不得花钱,最后找个板号一样,CPU一样的固件下来试试 刷好了能吃一顿好的了
长虹changhong 10.1寸贴牌 板号KT096H-G4-V03 固件+驱动+教程   我的平板板号见图,CPU  MTK 6582
刷完照相机 等功能都能用,开机图是刷过的图,变成清华大贴牌的了 无碍 反正都是贴牌的

最后这张图是简单的教程,步骤如下,
找东西捅下平板的复位键,找不到的找音量下键下面的圆洞洞,捅进去,找不到的想办法让它彻底关机,
下载下来固件后,先安装MTK驱动,打不上的找驱动精灵,人生, 刷机精灵等
准备上面的事宜后,打开刷机工具,选择格式化并下载,都选好后点击上面下载,往下看

按住音量减少键不放,插入数据线连接电脑,电脑驱动安装正确后进度条就开始跑了,直到成功,断开数据线,在桶复位洞洞,按开机 ,耐心等待 收钱吃好的

点我吃好的了 密码ulau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谢谢饿了!!老司机搞平板,不搞硬盘了

网友:
好多贴牌山寨平板都是这个 处理器好像都是mt6582 主要看触摸芯片型号就行了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一个是看cpu  板号   再就是触摸   屏如果不对刷完显示不全

网友:
这个只有先学习下  下次再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