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待机电压无故失踪求帮寻(仙人指路,柳暗花明)

楼主(2018-01-19):
客户一台N4050,上午丢下的,晚上吃饭以后开始修,故障大短,拆机烧鸡,在内存贴纸下一贴片电容腐蚀,拆掉后插电流表电流0.075,按开关没反应

好吧,拆掉小电池,自动上电倒没问题,看样子可以亮机

拆掉电池再插电流表,电流还是0.75,测51125先行3.3和5都有了,插电瞬间测3.3和5电感后端的波形如下

EC发出的S5开启波形如下

以为BIOS问题,用镊子短接BIOS1脚和8脚,可以同时输出3.3和5两个电压

待机变成了0.008,遂找BIOS,刷好一试,故障依旧,汗了,EC故障吗?各位大婶啊,帮帮忙吧

隔了一天,没啥灵感,今天饭后逛逛论坛,发现了一大师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377-1-1.html
故障现象一样嘛,赶快去测一下我那块板,ACOK#有3.3V,就是他了,也懒得测高电平的原因了,直觉告诉我就是充电芯片的问题,之前看到论坛里有拔掉CMOS电池凑合用的,发现不能充电,于是换上个BQ07A,待机正常,不禁感叹迅维论坛到处都能见到大婶的影子,感谢啦!

亮机图,差点走了弯路,呼~~~谢谢观赏!

网友:
掉电,3 5v有短路,线挡住了时基,如果一样的话5v先掉,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板子价值不高,楼主示波器很喜欢的,你看下腐蚀地方吧

网友A:
完美的下降沿波形,由开启信号的消失,引起3/5V 消失
S5_ENABLE 来 源于 EC ,受控于 温控

S5_ENABLE在AC模式 ,是EC收到适配器检测信号后发出的

重点看一下   公共点有没有消失  适配器检测信号    断开温控   检测EC的 V L R

或许你可以先按一下开关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0.075有点偏高吧!楼主直接短接BIOS的1.8脚,不上图。谁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你短接后的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主板 不要修了 我卖一片给你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下降沿波形,由开启信号的消失,引起3/5V 消失
S5_ENABLE 来 源于 EC ,受控于 温控

开始忘记看回帖了,嘿嘿,就是你这个,适配器检测,膜拜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美的下降沿波形,由开启信号的消失,引起3/5V 消失
S5_ENABLE 来 源于 EC ,受控于 温控

大神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