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67A+开机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8-01-19):
       朋友的一台电脑,开机后不亮机而且会反复断电重启,检查各处电压,除了AXG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坛里找了一下,知道了AXG电压是在内存过了以后才会有,手上没有诊断卡,不知道过了内存没有。BIOS也会引起不断重启,先把BIOS刷一下试试,刷完后故障依旧。
     仔细观察了一翻,这块主板是带诊断灯的,每次掉电重启的时候诊断灯都是提示VGA ERROR,看来问题还是显卡这块,既然AXG电压出不来,那我就不用集显,直接上独立显卡看看,插上独立显卡,果然不出所料,开机没有再重启了,画面也出来了~~

     看AXG电压电路图,测得1,3,4脚均为12V左右,2脚为4点几伏,  5,6,7,8脚均没电压。检查场管PQ17,PQ19,PQ20未发现问题,手上没有UP6281这芯片,没得换。不过我发现CPU电压也是用的这个芯片,把其中一相的芯片换到PU5上,开机~~~AXG电压出来了,顺利亮机。CPU变成少了一相电,暂时先这么用着,芯片到了再补上。

网友:
这样的维修也可以亮机,稳定我就不敢肯定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CPU供电少了一相可能会不稳定,最好要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