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列七彩虹H1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19):
其实修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发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100系列、包括200、300等等,维修这类故障重点关注这个地方
如图 无CPU电压不跑码,检修过程如下
1、还是首测复位 ,复位为0,接下来按时序检修,测量供电、时钟、PG
2、跳过供电直接测时钟 时钟已出,可以说明主板供电基本正常
3、测量VCCSTPG、CPUPG 都正常。
接下来再打值CPU-PM-DOWN、CPU-PM-SYNC,实测也正常(这两个信号是复位产生的必要条件,要确保线路正常即可,这个没有拍图)测量供电、时钟、PG等相关信号正常之后,复位不出有两种情况,一是桥工作不正常,二是CPU工作不正常。个人喜欢打脚座路面的相关信号,仔细确认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点。测量连接到脚座的电压(VCCDDR、VCCIO、VCCSA、一个电压有多个点)时钟(3对时钟)PG(两个PG)。当测完时钟、PG,去测电压时发现如图 ,有一个PIN针短了一截,跑线如图 ,连接到VCCSA。也就是说上CPU时,CPU不能正常接触到VCCSA这个电压点,造成无复位、无CPU电压不开机。既然发现问题接下来就是更换脚座的事了。上焊台取下脚座,然后托锡清理焊盘,放钢片进行挂锡膏如图

挂好锡膏后,确认没问题,小心对齐放脚座
一切OK后上焊台进行焊接
焊好之后锁上支架并通电已正常跑码,维修OK
小结:之所以发这个故障,就是想说100系列的板子,上CPU无复位,重点关注CPU,再次强调一下供电、时钟、PG、任何一个点异常都会引起无复位不开机。在工厂修到很多、比如VCCDDR、VCCIO
连接到脚座的其中一个点空焊,造成无复位不开机。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有空再发一列有复位,无CPU电压不开机的故障

 会员4503722元2022-11-19 21:26
 会员3102992元2022-11-10 03:25

网友:
很高档的焊台,还有光学对位。。。。。。。。。。

网友:
真是工欲其事,必先其器呀,什么都有了

网友:
工具,有技术了就得工具才行,两样少一样都没有结果

网友:
技术真好,楼主用的什么牌子bga,

网友:
好技术,对100系列主板时序了解的也很通透,赞一个

网友:
这里主板厉害维修点大师,100系列板子价值不错啊,

网友:
垃圾主板,这里都会有问题,说明什么,此主板做工不行…………

网友:
垃圾主板,这里都会有问题,说明什么,此主板做工不行…………
复制粘贴

网友:
有这个焊台也非等闲之辈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图纸很少吧?没有图纸如何测这些信号?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在工厂rma修板的,那么好的设备

网友:
工厂里的工具就是全啊,要什么有什么,还有好板对照。。。。。

网友:
楼主这三个时钟是那三个啊,

网友:
长见识了,无复位最没头疼。。。。。

网友:
楼主高手啊,头一次见换CPU底座的,厉害了,看来楼主对这款板子的时序很了解,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路过 学                           习           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小白路过,好好的学习,谢谢朋友的分享,

网友:
楼主这应该是在工厂里吧,这家具这么齐全,应该贡献一下图纸bios就完美了

网友(2018-02-23):
好技术啊

网友A:
看了两例LZ修的无复位,无CPU供电的,很厉害,但是我想知道LZ是怎么知道座子上的针脚定义的,还有各个信号在主板上是怎么找到的?有图纸或者点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例LZ修的无复位,无CPU供电的,很厉害,但是我想知道LZ是怎么知道座子上的针脚定义的,还有各个信号 ...

这都是之前在工厂里面修的,看点位图就知道了,像这种现象也是经过一年多的维修总结出来的

网友:
小白路过,好好的学习,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正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是之前在工厂里面修的,看点位图就知道了,像这种现象也是经过一年多的维修总结出来的

哦哦,在工厂,肯定有点位图,怪不得,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来修主板是不是浪费了。   不过现在一般换座子的话都喊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BIOS吗

网友:
看来又是一位高富帅!维修技术通神!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少接触

网友:
100系列还没修好,CPU-PM-DOWN、CPU-PM-SYNC 这两个系列楼主能给讲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