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不开机维修多种故障

楼主(2018-01-19):
新拿到小6的板子问题1:短路   解决:松香,WiFi旁电容拆掉(通病)

问题2:定电流220,解决:更换USB管理,主电源
问题3:无显示,解决:显示座子虚焊并且I2C脚位开路,经检查相连电感虚焊,直连电感
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功力不错啊,都直接通病秒杀的,学习了

网友:
定位准确,好功夫,赞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故障分析很好,顶一个

网友:
直接简单痛苦针对的是不开机,必须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