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 软件自动闪退,有时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8-01-20):
国行 小7 软件总是自动闪退,只有关机在开机,才可以用,以为是手机系统的问题,刷了各种版本都试了,还是不行,有时还会自动关机,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今天突然自动关机了,在开机就进入了恢复模式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虚焊了,你刷机的时候有报错过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显存有问题 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显存有问题 换了就没事了

我这台也是这样,自己不会修,唉~软件老是闪退自动无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