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GPT和UEFI分区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8-01-20):
都说UEFI分区比GPT先进,有哪位能详细说说先进在哪?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UEFI是引导方式,GPT是分区模式,这两个没有什么可比性。你问错了,应该问传统的引导方式和UEFI引导有什么区别,GPT和MBR分区有什么不同。答案是自行百度。

网友: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uefi 引导模式 要GPT分区才可以,gpt支持T级别容量硬盘分区

网友:
你说的UEFI和GPT不是一个概念啊
UEFI对应传统引导模式
GPT对应的是MBR分区格式

网友:
UEFI是引导方式,GPT是分区模式,这两个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楼主提问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
2个一样的

网友:
不太明白,可能没遇到过,,,,

网友:
一般品牌机出厂预装的系统都是gpt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uefi 引导模式 要GPT分区才可以,gpt支持T级别容量硬盘分区

MBR分区也可以UEF引导的  只需要建立一个ESP分区写入引导文件即可     GPT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2T以上硬盘问题

网友:
uefi分区可以认到的硬盘容量要比GPT大的多得多

网友:
UEFI是启动方式,GPT是分区方式,根本不是一个事情,只有GPT分区才能用UEFI方式启动,比如win8、win10系统,还有苹果系统都是UEFI方式启动

网友:
目前来说各有各的优劣吧。。不过按这发展下去  应该都是uefi了吧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一回事啊。。。。。。。。。。。。。。。。。。。。。。。。。。。。。。。。。。。。。。。

网友:
UEFI是引导方式,GPT是分区模式,这两个没有什么可比性。你问错了,应该问传统的引导方式和UEFI引导有什么区别,GPT和MBR分区有什么不同

网友:
UEFI是引导方式,GPT是分区模式。

网友:
遇到一些客户,要保存资料动辄几十个g,又要装win7,分区表是gpt,真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