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65 有图纸的给看看U13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01-20):
thinkpad e565 有图纸的给看看U13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
有知道的吗?
谢谢啊!!!!!!

网友:
3 5v转换芯片吧,这种药看图纸的

网友:
芯片上不是有型号吗?插芯片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
图纸没有。你不如把芯片拍个高清特写发上来,大家分析分析,也许别的机子上有

网友:
APL3533或ape8990或TPS22966,这3个型号和你这个差不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芯片上面的丝印发给淘宝卖家   他们会告诉你

网友:
就是TPS22966。别问我图纸。E565图纸我没有。这个是其它型号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啊!!!!!!!!!

网友A:
第一行s31l  第二行 5016    好像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s31l  第二行 5016    好像是这个

G5016

网友:
谢谢,这个应该是的。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