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 装硬盘报错2100

楼主(2018-01-20):
故障报错2100无法进系统,
加电10秒以上显示 logo卡大约30秒 ,然后报错2100不断电 ,能认到硬盘  进不去PE ,拆掉硬盘之后秒亮 ,进PE也很快, 更换测试硬盘一切正常,但是更换了3块薄盘都是报错,双BIOS 已经刷过,就思路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好好检查相关接插件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硬盘的问题,楼主自己的测试盘是可以的,别的硬盘不行,我觉得要么是BIOS,要么是硬盘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硬盘牌子不兼容

网友:
S230U不挑硬盘,这种情况你应该要检查硬盘转接小板,或者硬盘数据线,供电这些.

网友:
那我觉得还是硬盘的问题,更换正常就行了,有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半是桥坏了吧,我遇到过硬盘接口坏的额,看起来是好的额,换了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是转接板层问题,稍微易变性就开路,飞线到小板解决

网友A:
确定了硬盘SATA接口的各个阻值正常吗?供电正常吗?有没想过可能是SATA的耦合电容掉件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了硬盘SATA接口的各个阻值正常吗?供电正常吗?有没想过可能是SATA的耦合电容掉件了呢

主板到小板接触不良,飞线解决,

网友:
硬盘接口处打值,以及测量供电
还有桥模块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到小板接触不良,飞线解决,

原来,这故障遇到很多了,大部分都直接把排线焊死、

网友:
应该是哪里插件有问题,是不是接触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