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就苹果“降频门”来讨论一下安卓阵营的降频事件?

楼主(2018-01-20):
我算是一个手机发烧友,市场上大部分手机都有使用过。其中苹果手机跟小米手机使用的频率最高,可以说是一有新款就会购买的了!!!近期苹果的降频门可谓是手机界的大新闻了,毕竟苹果公司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也是手机行业的巨头,所以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关注。我也是一名受到降频门影响的苹果手机使用者,也真的深刻的体会到这种降频对使用者的伤害是多么的痛苦。在不知道换电池能解决问题之前,我也是各种苦…

网友:
居然有人邀请我这种咸鱼,那就勉强来答一发吧。

首先苹果降频的问题来说,我认为大众普遍生气之处在于苹果私自降低处理器频率来保证老款机型的续航,而这个具有不可证伪性,同时变相的达到了催促你换机的目的。

至于你所说的小米手机发烧降频,还扯出了810的例子来。首先处理器高温降频,这既是普遍,又是必须。无论手机的高通,联发科,麒麟,还是电脑的英特尔和AMD,都会在温度过高是调低频率来保证温控,这不是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吗?而且,不降频,难道要成为核弹爆炸吗?

综上所述,两者不一样,小米做的没毛病,至于你说的锤子?呵呵,不降频锤子要烤红薯?

还有,不是喷啊,就是问问。你真的是手机爱好者?

网友:
现用iPhone7的Android发烧友,算是理中客。
大致理解题主想为Apple鸣不公的心情吧。

时隔近七年,像不像兄弟俩?
发这张图只想说电池在智能手机体验优先级中的重要性,在部分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上图为了保证电池的优先级而牺牲设计的特情。
而苹果此次的降频事件的确是出于考量用户体验的一种妥协,在出现电池损耗的客观前提下Apple在续航与性能的权衡中选择了后者,不过是替广大消费者选择。
稍有智能手机使用经历的人都会了解电池在经过长久使用后会影响手机的使用体验,最直观的就是电池性能的下降。以我使用最久的一台智能手机HTC Butterfly为例,在经过将近两年的使用后续航就出现了严重的下降以及电池损耗不准确的情况(比如插上电源瞬间实现快速充电),这是所有锂电池不能避免的情况,却又是无可避免的。
退一步说,Apple的确是是一个注意用户体验的公司,在锂电池性能衰减在利用技术水平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平衡性能与续航无可争议,但是Apple在未告知用户和用户调查的前提下为广大用户选择了优化续航而平衡性能的电池损耗解决方案,这点真的是没的洗。
而Android由于种种原因(下游厂商众多Google话语权并没走Apple高)并没有对电池损耗的相关针对性优化,所以也算是为广大用户选择了牺牲续航的电池解决方案,跟ios策略不同Android不会出现因为电池损耗而降低频率的情况。
题主的意思应该是Android在日常使用中的“降频”情况吧。
第一,Android较ios更为开放,你有权限和软件可以实时监控处理器频率。
第二,处理器调度是有机制的,调度机制的选择跟处soc厂商和手机厂商的优化策略有关,处理器是不会长时间满负载满频率运行的,当然如果实在是不在意功耗可以下载相关Android平台软件实现核心全开频率满载。
第三,升降频开锁核跟软件与功耗平衡有关,“温度强”普遍存在,Apple引以为傲的A系列芯片也一样。

网友:
钓鱼?

发热不降频?

这也算安卓降频门?

那么“如何看待因特尔/AMD的CPU在90度时降频”?

脑子呢?

苹果是用了垃圾电池,然后在电池寿命不行的时候,降频保护。

火龙810本身就是设计问题,发热降频有谁家能解决?

你给我找一个发热不降频的CPU出来。

还专门说小米,感情是华为三星OPPO VIVO都不发热?

现在还说小米发热严重?

已举报问题

网友: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被相互比较
苹果的做法是暗自且强制降频,甚至当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恢复,降级系统更是别指望。更别说就算是手机电池损耗大,也并不妨碍我正常使用吧?在不提示且无法选择开关的情况下,暗自降频,才是大家喷的关键。
至于安卓的做法,真心有些不知道怎么说,安卓手机发热不仅降频,还锁核呢。问题是,这个是原因是什么你考虑过么?不降频不锁核,估计再继续用下去,真的可以拿去煎蛋了,以安全为前提的限制,不说是良心,起码也是应有的做法吧?
提问中说到了810,实在不敢想象,如果810还不锁核不降频,会不会变成不一样的花火
最后说两句:1,以810降频为原因,说小米或者是安卓发热降频,实在愧对所谓的“发烧友”,当然,真假我不清楚,可我倾向于后者。2,苹果手机值得购买,哪家都有黑历史,揪着一个不放没意思,段子毕竟只是段子,承认错误就好

网友:
发热肯定要降频啊,发热还不降频是等着手机炸吗?

商人嘛,都是要利润的,也不能说心黑,只要不是产品质量完全对不起价钱的,还是可以容忍的。

苹果这次起码承认了道歉了做出解决方案了,态度上还是没问题的,去年的某国产,不承认不道歉还抵赖。

也不是给苹果洗地,就现在看来,苹果手机还是值得购买的

最后,声明一下,我是索粉,手持xzp,对苹果无感,不是果蛆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iPhone 也会过热降频吧?

iPhone 会在过热、电池电量低、电池损耗大的时候降频。不知道低电量的降频能不能手动关闭。

Android 只有前两个,节电模式还能关。过热降频总也能关,不过不算什么正常的使用方式,就当不能吧。这个总不能是让你尽快卖二手吧……

就凭 Android 也降频这一点来说明手机厂商黑心,证据实在是不充分。

网友:
降频,别闹了,魅族还锁核呢

网友:
IP那是纯属恶心人,一开始说的更新系统以修复老机型过于流畅的bug是玩笑话,结果并不是玩笑
至于发热锁核,多读书。

网友:
安卓的降频是解决方案,苹果的降频是以次充好

网友:
泻药。
在骁龙810的生产阶段就出现了过热的传闻。根据来自内部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骁龙810在达到一定的电压后会开始发热。而正是从开始发热后,处理器的性能就开始远远低于预期,热量会导致处理器核心无法发挥出额定主频应有的速率。这是苹果一辈子没办法奢望的事,本来就没多少电,还加电压,怕是石乐志。
苹果降频的原因是苹果电池无法达到预期的续航,为了续航降低性能。Android的骁龙801是因为发热问题降低性能保证不伤人。不要试,真的会烫人。/允悲
当然,高通骁龙810有好几版,第一版也就是LG G Flex 2上用的,发热量最大,第二版也就是HTC one M9上用的,发热有一定改善,第三版即中兴Nubia Z9 Max上用的,发热改善比较明显。
801不降频满载快赶上低压i5了不降一分钟120℃自动关机。索尼大法良心不降频67℃,烫人你信不信?所以索尼大法潜水机的可以做水冷233。810外号煎蛋机可不是白叫的。还有一点810降频后,还有着接近800/801的性能,又不是像苹果一样电量越低,性能越差,而且不换电池过程不可逆的变差。最后810不是小米做的,这个锅在高通,之前有一阵认为是台积电的生产问题,后来石锤是设计问题。这一款U三星是拒绝的,因为控制发热成本高还费时间,抱着期待的S6推迟上市可能就会损失很多,所以才用了自家的Exynos。Android系统root后可以强制8核全开,不锁频,但是不建议你试,上次玩过的兄弟现在心还没平静下来了说起这事,摇晃着胳膊仿佛逃离开战前的伊拉克一样。说起小米,你怕是不知道三星的发热史。
但是卖手机的基本黑心,这一点我还是赞同的,然后现在不太要求性能的我买了↓↓↓本来是想买MI6玩玩的,但是想想835+4G+64G还不如直接买660+6G+64G(ゝ。)

网友:
这都来洗地?

苹果是自身恶心人,为了降低成本而用垃圾电池。出现低电关机门后不经过用户同意,私自降低手机芯片性能。不幸被网友爆出,被迫出台低价换电池活动。

小米是使用810的CPU,高通当年的旗舰产品。810是火龙,是高通的锅,高通设计的问题。小米5等使用810的U也是被迫降频控温(这也是各芯片产商的普遍解决方法),这和苹果使用劣质电池有些本质区别。

库克是个标标准准的商人,和乔布斯是不同类型的人!从IPHONE 6以后手机存储花样,ios的问题,手机外观一层不变,科技以换色为本等可见一斑。

网友:
苹果降频更大意义在于促使用户更新换代
安卓的高通处理器降频更多在于维护产品的使用安全,当然这款处理器开发和投入使用就存在问题。主频高,发热量巨大,降频是更具有无奈。
而苹果的降频是无赖,为了更多手机销量降低手机性能,而不是通过自己优化和硬件质量提升改变手机使用持续时间。

最后,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血。  人性也是如此吧?

网友:
小米手机是可以  我的小米5S PL  用了好久   玩大型游戏基本上没问题,  苹果手机就是嫌太贵,不是底收入消费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