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官方为什么不提供安卓的权限管理,开机自启管理,主流大厂如三星也不提供?

楼主(2018-01-20):
于是你买个安卓手机要想管理权限,管理自启就得root,然后就没保修。为什么谷歌,三星在这方面都不作为呢?软件装多了,开机就一堆app挂在后台,一个手电筒都要读你的通讯录。这样很明显的拉低了安卓的用户体验,就没人关心么!另外,国内的软件厂家真的是跟不靠谱,各种自启,各种权限,真的很讨厌很蛋疼!

网友:
从Android 6.0(Marshmallow)开始Google就注重了对于权限的控制,比如引入了类似iOS的权限主动申请、应用程序操作控制等等机制,让权限问题得到了一点点控制。至于自启唤醒这问题,一方面得怪国内BAN了Google官方的Google Cloud Messaging,从而国内相关的应用不得不采取其它的服务(如极光推送、小米推送等等),而这些服务都会让使用该服务的其它应用唤醒。
至于Google为啥这么晚才做权限管理,我推测一方面因为Android系统本身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是由于Google自己的应用商店对于相关的控制比较严格而忽视大陆地区没有Google服务,大陆互联网某些大厂们带头作恶……

另外最后就是小建议了,如果觉得国内应用蛋疼,可以试试翻墙之后用Google Play(官方市场)下载国内的应用,而且不要通过APP内部更新,这样会让繁杂不看的推送和权限滥用少得不止一点两点。

网友:
因为啊,这么做的软件开发商就是错的,而把Google赶出去导致没有相对安全的Google Play Store则是我们的责任

网友:
先问是不是。。。手持S7告诉你三星有权限管理和自启管理

网友:
其实有的手机厂商已经在最近系统更新里加入了权限管理了,比如HTC在5月给国行m7推送的Sense6.0里就有权限管理和自启管理了,无需Root,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工信部的要求。
系统自带的权限管理用起来确实很不错,LBE我现在都只拿来清理垃圾和监控流量。

网友:
安卓是开源的,google做得再好,如铁桶一般有什么用
小米,三星,华为拿到原代码可以二次开发

网友:
6.0的三丧都有自权限管理

网友:
最新的android m  加入一定程度的权限管理

算是跟上了 cm, miui等分发版的步伐

网友:
安卓手机要想管理权限,管理自启就得root,然后就没保修.所以得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