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判断

楼主(2018-01-20):
怎么判断LED灯条的好坏,以及那个二极管坏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表现

网友A:
整条用恒流板测试一下!单灯珠俺都是用万用表侧!先看外观!灯珠没问题蜂鸣档正负极对会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条用恒流板测试一下!单灯珠俺都是用万用表侧!先看外观!灯珠没问题蜂鸣档正负极对会亮!

请问大神这个恒流板是个什么鬼,怎么买到呢

网友:
一个个测可以 万用表 怼两端 会亮的。

网友:
万用表打到峰鸣当一个一个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恒流板是个什么鬼,怎么买到呢

点亮灯条用的马云家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亮灯条用的马云家买一个!

灯珠坏了会怎么样啊!是不亮还是变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