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显卡驱动一直装不上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8-01-20):
显卡驱动一直装不上是什么原因呀,我每次装显卡驱动,就会蓝屏重启,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不要盲目随便定论配置坏损。把配置坏损推到最后考虑!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都好安装时把驱动勾掉,然后在用驱动工具打驱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淘宝买的假显卡吧    都是刷出来的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然后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主板问题居多   建议送修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代换下就知道哪的事了

网友:
引起这个问题很多..最简单的办法重新装系统

网友:
显卡问题   不用试了   经常修

网友:
换一块 试一试 还可以把这块显卡安其他的主机 驱动一下

网友:
显卡是坏的。我以前遇见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ni 你的蓝屏代码是多少 看看是不是116

网友:
先换个新系统,不要装集成驱动  装完再重装显卡驱动试试。我以前装笔记本也遇到过 ,最后集成驱动不装 进入桌面再装就好了。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就是显卡问题  先软件后硬件吧

网友:
显卡假的喽

网友:
进桌面后再装显卡驱动,官网显卡驱动还蓝屏,就可以不装显卡驱动了

网友:
很多都是显卡坏了,装驱动出感叹号。。。。。。。。。。。。。。。。

网友:
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加焊

网友:
我有块gt680的高版本装不装上,低版本可以,一般显卡驱动装不上,风扇都不转,驱动精灵,驱动人生,360驱动都搞过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就行了!!!!!!!!!1

网友:
是不是TB买的假卡哦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了,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试一下.然后官网 下载驱动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问题了 ,你可以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再进系统试试。不想修就卸了显卡驱动,调整好分辨率凑合用

网友:
这可能是显卡硬件有问题,或者是假卡,要装指定的驱动才正常。
重新安装系统再安装驱动看看正常不。

网友:
建议你到官网看看官网对应型号和你这个卡的外观一样吗?在用GPU-Z 看下核心代号 工艺 流处理器 位宽等等和这个型号对应吗?都能对上就在官网下载驱动试试,显卡尤其是高端的山寨很多的。尤其是标签打的高端型号的 连6Pin 供电接口都没有

网友:
楼主,你好有结果了吗,这么多人关心你的问题,有的可能上面几乎都提到了,最后结果怎样呢。

网友:
感觉原因有很多,要么卡有问题要么系统有问题要么安装姿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