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开机密码输入正确 但总是提示不正确?

楼主(2018-01-20):
昨天手欠好像注册了一个微软邮箱账户 今天开机密码和微软账户密码都试过了 都不对 现在进不去了怎么办……

网友:
1. 在https://accounts.microsoft.com上测试一下你刚注册的微软帐号是否能够正确登录
2. 如果上面一步没有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电脑是否联网了,联网的话,过一段时间再试试登录
3. 如果还是不行,切换用之前你的本地帐号登录,删掉在线帐号,重新在绑定一下。

网友:
在登陆界面接Shift+重启 进入选择一个选项,选择【疑难解答】,高级选项中点击【启动设置】,电脑此时会重启电脑,重启后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的这个界面。按一下【F4】或数字【4】就选择的是安全模式(和原来的windows进安全模式不一样),然后再安全模式界面输入账户密码是可以进入桌面的,再右键这台电脑把禁用的账户启用就可以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
WIN+空格,转换输入状态。不行,再按组合键,再次输入密码,如此反复,多试几次。

网友:
  • 我的在account.microsoft.com/about 中修改密码之后登陆又可以了。

网友:
个人经验:今天不幸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首先,登录Windows官网https://www.microsoft.com/zh-cn?lc=1033&wa=wsignin1.0通过登录Microsoft账号或者找回密码,确保密码正确。然后给事故电脑连上网(有线或无线),确保网络畅通。几分钟后再次尝试之前确认的正确密码进行登录。

网友:
题主解决了吗?我的改过密码还是登不上一直显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网友: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显示这样怎么办。。。输入的是正确的@张谦

网友:
进入安全模式,删除SAM文件

网友:
哪有那么麻烦,直接pojie不就行了,管他忘不忘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