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ZHG不触发,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8-01-20):
请高手指点,谢谢!
ACER--Aspire V5 series
型号:ZHG
故障:不触发
此机的待机芯片是RT8223P,没有3V、5V待机电压,开关键上也没电看了下时序是先有3V、5VPCU然后才有NBSWON#电压的,如图:
8223主供电16脚有电压,3脚基准电压2V也有,13脚EN有6.15V电压,8脚VREG3有3.3V电压,17脚VREG5有5V电压,4脚TONSEL有5V电压,18脚ENC有3.3V电压,1脚ENTRIP1有1V电压,6脚ENTRIP2有0.9V电压,22脚BOOT1、9脚BOOT2电压都在4.5V左右(感觉有点不太正常),14脚SKIPSEL是直接接地的0V,如图:
电压感觉都正常,但就是没有3V\5V电压,这几个上下管的控制脚都是0V,还请高手指点,谢谢!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补充一下RT8223P已经更换一个新的过了,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在线等……请路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待机就应该产生系统35v,你看看瞬间能不能出来3V和5V

网友B:
vin有几V?out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就应该产生系统35v,你看看瞬间能不能出来3V和5V

瞬间不出3V5V,待机电流0.002A,瞬间电感上有0.09V电压

网友C:
3v 5v打值, 上下管全换了,滤波电容换它,麻利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 5v打值, 上下管全换了,滤波电容换它,麻利开机!

3V5V电感主值都是300多,上下管也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 5v打值, 上下管全换了,滤波电容换它,麻利开机!

不过滤波电容没换,我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有几V?out有没有电压

VIN19V,OUT没电压的,out是连电感后级的,电感没电OUT也不会有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v 5v打值, 上下管全换了,滤波电容换它,麻利开机!

全换完了,还是不行,与没换时是一样的,不过在换之前我量了一下PQ45也击穿了,这个PQ45是5VPCU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换完了,还是不行,与没换时是一样的,不过在换之前我量了一下PQ45也击穿了,这个PQ45是5VPCU转+5V

那就测测 二级电压有没有短路的,3v 5v转换电压,后继有短路

网友:
这个芯片和51123是通用的,楼主检查一下3 5V后面正不正常,  南桥有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在线等高手  解决来发下 。。让我们学习一下谢谢